[电脑] 拆个廉价版USB声卡

楼主(2019-09-18):
廉价版USB声卡,轻飘飘的没什么肉

3个3.5插座外露部分都不是金属,廉价可想而知

外壳靠四个角落的圆柱卡固,够省没上胶水

看不到啥,牛屎芯片全解决,露出个指示灯

背面没元件

网友:
直接加到安卓手机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
能响就行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这个也就听个响,粘个胶水怕你拆着费力气呀,是不?

网友:
一般是集成声卡故障后,买一个USB声卡继续凑合用,好像大多数黑胶水芯片,话筒只有单声道。

网友:
好的贵,这种自然便宜

网友:
如果连山寨的CM108都不是的话那基本不值钱了……

网友:
这都牛屎的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用吧,用坏改一分二转接头

网友:
10年前地摊就买过这种牛屎声卡了,音质不如ALC655,但一点底噪都没有,而且推力贼大,想不到一块牛屎推力竟然有那么大,比我以前的PCI声卡还大。

网友(2020-07-08):
之前拆过一个usb网卡,内部结构也差不多,除了一颗牛屎芯片没多少元件,网络变压器都没有。插电脑上显示usb1.1,下载速度一般只有几百KB/秒。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接在只有HDMI和蓝牙音频输出的机顶盒USB口再接有源音箱,机顶盒直接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