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给电动三轮车充电测试

楼主(2019-09-18):
一、前言

本文绝不鼓励任何有危险的事情让大家去效仿只是将一些客观数据摆出来,供大家研究一下。话说很早很早以前,早的我都记不得是几几年了,好像是进过一些室外网线,好像是剩下一些,质量方面不算是无氧铜,线径因为没有千分尺也没测,电阻更别说了因为这线材早就剩的这一块那一块的,只是感觉上线径好像是0.4mm左右(主观感觉),线质较硬可能属于纯铜性质,但是塑料皮比那些纯铜的好些,它还算光滑。可能是我姐夫,2013年的时候租过一个车库卖点电脑配件,他用网线整的插座连线,后来到我手给电动三轮车充电用了一年多,后来觉得太长(中间还有一块接头)干脆用其中一段,重新做了下插排,这是前提,今天有时间,正好有电源测试仪,来测试一下在给三轮车充电时,这根网线所负载的电压、电流及功率分别是多少,因为有网友说网线塑料皮的耐压级别不够高功耗会发生燃烧或短路可能烧坏设备,那么大家就有疑问了,多高的功耗或多高的电流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呢?接线是,四根一路,分成两路

二、来图

提前总结:电流1.957A,电压217.8V,功率299.9-302.3瓦,功率因数0.71,频率50hz

电流:1.957A

电压:217.8V

功率:299.9瓦-302.3瓦

功率因数:0.71

频率:50Hz

三、其它

这是充电场景

这是剩下的一小段线材拍的照片

翻了下历史记录,可能是2015年订的这种网线,标称300米(实际多少不清楚,搞不好260或280米),价格是130元左右,130元室外线就有这质量?

网友:
绝缘层太薄,小心短路

网友:
这是正儿八经的玩火!

网友:
绝缘应该不够,建议用两根网线,一个零一个火

网友:
我用单股线都热得粘在一起了,还是别这样搞了,双根网线是铜线的可能还有的搞。

网友:
输出端可以用。出入就算了。为了安全着想

网友(2019-11-15):
0.4mm的线径4根的话正好0.5平方毫米,如果是铜的,5A电流问题不大!所以不到2A的电流,肯定没什么问题!网线跑220v就是有点危险而已!

网友:
不得不佩服你的胆量,胆识!

网友(2024-08-22):
这么搞不符合用电安全规范啊,220V不要用弱电的网线了还是正规用电源线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