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谁给看看 这是啥颗粒 能做U盘不

楼主(2019-09-18):
HP 本上拆下来的  啥颗粒

网友A:
固态坏了吗?做固态盘用不是挺好?而且这个有问题可以开卡。
这个颗粒大概率是2D MLC颗粒,如果做U盘的话,支持的主控很多。

网友B:
JMF670主控肯定是2D的MLC,好的的盘不建议做U盘,假如想要U盘可以和别人兑换

网友C:
看丝印标志 是BGA272、做U盘很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丝印标志 是BGA272、做U盘很悬

我靠,这么糊的图片能看到丝印,眼神不错啊小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么糊的图片能看到丝印,眼神不错啊小唐

PCB的框框有脚位丝印12345678ABCDEFG那种,看一眼就知道这不是BGA152(132会有空焊盘),自然就是BGA272咯,眼神一般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坏了吗?做固态盘用不是挺好?而且这个有问题可以开卡。
这个颗粒大概率是2D MLC颗粒,如果做U盘的话, ...

不知道好坏 笔记本摔了 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F670主控肯定是2D的MLC,好的的盘不建议做U盘,假如想要U盘可以和别人兑换

笔记本摔了  没找到东西测 不知道好坏

网友:
威刚偏镁光L95白,看宽度预测是272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几张图

传不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好坏 笔记本摔了 没法测

本本摔坏,固态硬盘应该不会坏,想当U盘用,找这个东东就行,何必拆颗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摔了  没找到东西测 不知道好坏

这主控的这种卡,肯定走SATA的,找一个NGFF转SATA转接卡,可以当普通硬盘用。

网友E:
ssd没坏弄个转2.5的转接卡用,真要做U盘可以私信我帮你代加工,给成本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本摔坏,固态硬盘应该不会坏,想当U盘用,找这个东东就行,何必拆颗粒?
...

这玩意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控的这种卡,肯定走SATA的,找一个NGFF转SATA转接卡,可以当普通硬盘用。 ...

在盘上能看出来吗是nvme  还是SATA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d没坏弄个转2.5的转接卡用,真要做U盘可以私信我帮你代加工,给成本费就行了 ...

你也2246en吗  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d没坏弄个转2.5的转接卡用,真要做U盘可以私信我帮你代加工,给成本费就行了 ...

你有2246en吗 跟你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2246en吗 跟你换一个

我没272的2246

楼主:
镁光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