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为超级快充,真是见识了,请大家注意高仿品(HW-050450C00)

楼主(2019-09-18):
那啥鱼(都懂得)上买了一个华为的22.5W超级快充,用在手机上觉得还行,不慢,也没想象的那么快。手机显示是超级快充,所以也没在意真假。
直到有一天闲的蛋疼,拿USB测试仪见了一下电流,露馅了,确定是假货。

真货是5V4.5A、4.5V5A电流。这个只能达到5V1.8A,9W左右,所以一直觉得不算慢。毕竟达到原装的40%多。

然后对比了一下原装和这个仿货,才发现真是够假的,怪自己当时没发现。外观上的假的位置有两处:

1、logo:supercharge,假的明显是很细的字体,真的是粗的。
2、USB接口,真的无磁性,假的磁性很大,磁铁可以吸附。

然然后去某鱼再看了一遍,基本上20-40元的超级快充,logo的字体都是和我这个假的一样,所以,大家去买的时候注意点。。。。。

某鱼上很多卖的,信誉都还不错,大家小心。。。。

废话不多说,上图:
能看出真假么?

再看一遍:

赛尔康代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8852

拆开以后,看看假在哪里??

看不出来?再来一张,这下能看出来了么??

下面这张更明显了。。。。

这下能看出来了吧??   仔细看有一个铁块做配重。。。。

电路板做工尚可,来几张细节的:

初级MOS?这个应该是次级同步整流??还是肖特基??

主芯片

下面这个就是罪魁祸首了,USB快充协议芯片,无logo,被打磨了。。。
就是这货,让手机显示快充,即使电流达不到,也会显示超级快充。。。

最后上一张某头的拆机图,正品的。
差距很大吧?

网友:
这个山寨做工还行,配重不错

网友A:
某鱼水很深,一批奸商专门在上面忽悠小白,淘宝怕退款不退货 拼多多又玩不转 转转上还要花钱认证 只有去咸鱼 空手套白狼开了  如果我是你 我去他那再买10个 然后退款不退货 上咸鱼小法庭

网友B:
这个字印那么丑。。

网友C:
山寨的把生产厂家都改成了华为。。。。真的是用心了。。。那个配重稍动点心思改成散热片也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的把生产厂家都改成了华为。。。。真的是用心了。。。那个配重稍动点心思改成散热片也好呀 ...

那个位置没有散热的需要。再说了,10W也不需要散热,没有那个大的直立的MOS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字印那么丑。。

你搜搜,某鱼上基本都是这样的。。。。哎,怪我当初瞎了眼。。。

网友D:
配重块好像是用来散热吧,一举两用。。厉害了。。虽然是山寨货,但感觉不算很差。一分价钱一分货,原装都是卖五六十以上的。。。。像这些充电头高技术含量的东西,还是少在某鱼某宝买,最好买手机时一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水很深,一批奸商专门在上面忽悠小白,淘宝怕退款不退货 拼多多又玩不转 转转上还要花钱认证 只有去咸 ...

没用哦,我在某鱼被坑了1900。。。哈哈
投诉到工商局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配重块好像是用来散热吧,一举两用。。厉害了。。虽然是山寨货,但感觉不算很差。一分价钱一分货,原装都是 ...

充电头毫无技术含量。只有良心与坑爹之分而已。数码之家的人都是专业打假的,轻易不会上当,除非没注意,,哈哈哈

网友E:
这个配重就是个安全隐患,搞不好就把电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重就是个安全隐患,搞不好就把电源短路了。

包了热缩套管的,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头毫无技术含量。只有良心与坑爹之分而已。数码之家的人都是专业打假的,轻易不会上当,除非没注意, ...

我当时觉得价格可以了,没注意字体。后来才发现区别居然这么大。。。。

网友F:
买这种山寨的,还不如规规矩矩用旧手机的五福一安充电器稳妥,而且好多旧手机充电器都支持五福两安的,够用了。你会发现超级快充和5V2A实际充满电的时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这种山寨的,还不如规规矩矩用旧手机的五福一安充电器稳妥,而且好多旧手机充电器都支持五福两安的,够用 ...

差不多,超级快充前期会快点,总时间差不了多少。

主要是,谁也想不到是假货,都说是原装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超级快充前期会快点,总时间差不了多少。

主要是,谁也想不到是假货,都说是原装正品。。。。。 ...

有朋友做充电器代工,正品超级快充里面的变压器来料加工给工人的手工费就超过两块钱,整个充电器二三十块钱也就勉强凑个成本……

网友G:
做工还不错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工还不错的山寨货

要是几块钱买也算值了,只是卖好几十就坑爹了

网友:
光看印刷的字体,歪歪扭扭对不齐,字间距也不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