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显示器屏幕闪烁,怎么维修?

楼主(2019-09-18):
1、2019.3购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山上的货。
2、能亮屏幕,有VGA 输入信号,就是图像闪烁。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脑的分辨率设置错了?假如没错的话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B:
我第一反应就是供电不足,你的12V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能够提供2A以上的供电能力

网友:
是不是灯泡要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反应就是供电不足,你的12V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能够提供2A以上的供电能力 ...

原配的应该不会吧?除非是二手货,否则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是假货,广州番禺大石出品    哈哈    我广州的很熟悉这些门路的

网友:
  明显山寨的显示器啊,用的都是通用驱动板,先换个好点的12V电源看看吧

网友:
妥妥的山货啊, 清华同方很少单独的显示器,都是台式电脑配套的。看标签就来路不正

网友:
感觉山上的货才好折腾,板也便宜哈都好配,,,手上有个联想21.5无边框显示器 主板坏了,通用板不好装,淘宝下一个二手的板都80块。。。无奈,找个山上的显示器屏坏的,把整个联想的屏拆下放山上显示器上凑合用

网友:
要么电源供电不足,要么滤波电容坏了,换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C:
先确定是画面闪还是背光闪,这个闪时肉眼看到的,还是手机摄像头看到的,手机看到的一般是背光驱动不是直流的原因,改背光板可以搞定,这货直接拆了拍图上来给大家看看才好说,有好点的电源换个试试也可以,

网友:
建议先换根好一点的信号线试试,很多信号线很垃圾,有干扰!

网友D:
哈哈,山寨货色啊,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山寨货色啊,拆开看看吧。

在保,先让他们招销售,找不来我就要22合一打开看看内部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脑的分辨率设置错了?假如没错的话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了。

不是 以前正常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画面闪还是背光闪,这个闪时肉眼看到的,还是手机摄像头看到的,手机看到的一般是背光驱动不是直流 ...

肉眼看到的,手机拍不出来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反应就是供电不足,你的12V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能够提供2A以上的供电能力 ...

没有万用表,他们真穷。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眼看到的,手机拍不出来闪烁。

不接线光设置菜单闪不闪?要是设置页面不闪,接线后显示的时候闪估计是VGA线不好有干扰,换根好点的线,淘宝10元以下的基本都会有干扰或重影问题

网友:
看标签,一眼假!果断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