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灵通LT6100对讲机 电池拆解及改造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8):
LT6100p 对讲机买了好几年了,最近使用时感觉电量有点扛不住
挑了一个有点鼓包但还能用的电池出来, 用小一字起冲开,
发现电池、保护板做工还不错,两节电池尺寸是 783443A
外壳标称7.4v 1200mA  ,两电池并排放 有点意外,
保护芯片是S8212 两串防过充、过放芯片
请大家先欣赏图片,随后再讨论问题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电池充电接口 4个接触点 : VT、V-、Temp、V+
       V+ V- 应该是充电电压点
       Temp 是温度? 如何实现充电过程中 将温度信号传给充电器的?
       VT  这个是什么定义? 起什么作用
  2、电芯是   783443A   这个尺寸在 TB 上搜不到  估计不是常见型号
       主要是 厚度是7.8mm  两块锂聚合物电池叠在一起 肯定超过这个厚度了
       该买什么样型号的电池 比较合适?
       这个改造完成后,将继续改造剩下的两个LT6100
  恳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要放炮了都

网友A:
找2个同型号的电芯换上去,要想改大容量得换壳

网友:
电池确实不行了

楼主:
可能是拍照的原因
实际上鼓包还不是太厉害
只是偶尔 通话会重启, 估计电流不够了还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个同型号的电芯换上去,要想改大容量得换壳

同型号的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型号的不好找啊

量一下尺寸,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拍照的原因
实际上鼓包还不是太厉害
只是偶尔 通话会重启, 估计电流不够了还是啥的 ...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啦!发射时候电流大,电压低

网友:
这个电池太小太薄,不好搞,
不如直接从宝上下单买成品,我上次搜,也就30块钱。

网友:
1.Temp就是温度检测触点,电路板上R9就是热敏电阻,充电器会检测充电时电池的温度
   VT要看电路怎么接,这个没有规范,都是厂家自定义,有接识别电阻,有接ROM的,各种各样
2.买相似的电池就可以,根据尺寸找尺寸类似的吧

网友:
长宽高应该是78,34,43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找到了,看看行不行,用的时候把电芯的保护板去掉接6100的保护板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找到了,看看行不行,用的时候把电芯的保护板 ...

原电池是钢壳电池,厚度超过10mm,可以选厚一些的,而且你找到的电池最大电流偏小,6100高功率发射电流1A。

网友:
灵通6100PLUS很好用,我也打算换电芯,我的是无损拆解

网友:
发射电流 1.5A. 这怀孕的电池输出1.5A时估计要断片

网友:
看着和我的对讲机很像,回家看看,收藏一下

网友:
电池内阻大啦

网友:
没看懂,你可以买小的啊,要是你愿意,买100mah都可以,干嘛非得那么大,塞点泡棉缓冲不香?

网友(2024-04-23):
就是看的这个帖子给smp818改的电池。

网友:
现在不玩对讲机了,都放着吃灰了,有微信后不知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