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放了十年的水管接头diy个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09-18):
材料   370减速电机  24v  280转   联轴器   800批头  水管接头   自复位按钮  二档六脚扭子开关  dc 5521头  线材螺丝就不说了
制作很成功  同心轴比我买的HIOS CL2000调得还好  正反转动  手感舒适

感觉非常适合用来台面工作拆笔记本之类的小螺丝    12-32v适用   hios除了扭力调节  不如我做这个 哈哈

网友A:
创意不错,就是造型有点怪,是不是有点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就是造型有点怪,是不是有点不顺手?

手感非常好。当然适合手小一点的,两个突出还可以助力依靠,。

网友:
哄骚的造型

网友B:
咋不考虑下整成电池款的?

网友:
自己DIY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考虑下整成电池款的?

考虑了哦,主要是找不到合适长度的电机电池仓  我打算以后做一个dc插的电池盒 直接插dc口上 台面用就接电源  移动用就插电池   这个主要是小巧 轻  挺好用的 加上电池就重了
再说一般都是在台面上拆东西

网友C:
没有扭力离合的电动螺丝刀,只能自娱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扭力离合的电动螺丝刀,只能自娱自乐

只拆不拧,不用扭力调节,拆完丢,这是干粗活的,拧其实也没问题,370电机扭力本身就不是特别大 可以通过调整电压来调整速度和扭力。或者间歇性的按动开关在刚刚达到扭力时停止,这个都是熟练度。干细活的话当然用hios电批,这个我有。更大更粗的螺丝就用虾牌手电钻。
为什么我说有些方面比HIOS电批方便 成也扭力调节,败也扭力调节  hios 的扭力调节范围确实太大了  有时需要拆一样东西 扭力不在范围内还得去现调  扭力调好了,另一把不用调扭力的都拧好完工了。

网友:
这造型有点骚啊

网友:
这才是 diy嘛

网友D:
换批头估计会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批头估计会慢些

最常用的ph1   没考虑过换批头  主要是同心度调的太好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