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苹果的那个充电插口捅多了接触不好怎么做

楼主(2019-09-18):
一个解决办法是直接换尾插。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加固螺丝?垫东西?还是摩擦一下插座里面的接触点?数据线的插入头的金手指我擦很多次了,需要加压一定的角度才可以继续充电

网友A:
换吧,里面触点磨损,压力不足了,这样使用容易烧毁插头的金手指。

原因主要是长期插口内部不赶紧,导致与插头接触不好,打火损耗,再来就是经常拔插次数多,还有就是经常边充边玩,经常使插头受力,导致插座里面的弹片疲劳。

网友B:
一般苹果L口不太会坏,先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苹果L口不太会坏,先换线试试

这个我已经置换法排除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里面触点磨损,压力不足了,这样使用容易烧毁插头的金手指。

原因主要是长期插口内部不赶紧,导致与 ...

换尾插吗?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我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用坏过
安卓口倒坏过
是不是里长期用非原装的垃圾线?有的垃圾线头做的不标准,比原装的尺寸稍大,不好插进去,进入时有强烈的生涩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用坏过
安卓口倒坏过
是不是里长期用非原装的垃圾线?有的垃圾线头做的不标准,比原 ...

对啊 ,极少使用原装数据线。

网友D:
先用牙签去除插口深处的沉积物。
喷点WD 40 拿个差不多厚度的硬纸壳插拔几次。
就行了,苹果这个接口不可能被山寨数据线弄坏的,除非你的数据线上面有沙子。。。但是千万别用那种安卓苹果兼容的数据线,切记!!!看着就觉得会把触点弄坏。。。

这种不要用!!!

网友:
线的问题,换条长点的线,或插板拉近点,不要牵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牙签去除插口深处的沉积物。
喷点WD 40 拿个差不多厚度的硬纸壳插拔几次。
就行了,苹果这个接口不可能 ...

喷点WD 40 拿个差不多厚度的硬纸壳插拔几次。我试试这个看看。因为我现在是扭和压一定的角度充电进去的。手不人工固定就无法正常充电,很费劲啊。所以就上来发帖问问

网友E:
感觉还是换尾插吧,以后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换尾插吧,以后注意一下……

是的。我换了。尸体多,我拆了一个尾插换上去了。立即好使了

网友F(2020-10-08):
里面脏了,要耐心的扣一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脏了,要耐心的扣一扣。

很大概率是松了没必要再扣我干脆直接换了尾插排线

网友(2021-01-08):
都用水果机了还纠结要不要换个尾插?

网友:
改用无线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