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贵三老表王的首级

楼主(2019-09-18):
把贵三老表王给拆成元件了,这个表头不错,砍下来利用起来吧

清一色威马电容啊,振荡电容被我搞断了,换了一瓷片,自己接了一个基准分压电位器
把该连接的地方连上,就完工了

背面,一排触点是接lcd显示屏的

液晶屏组件

导电胶固定框

放入导电胶

压屏

就是外罩花了,不知怎么抛光?

通电,字体又黑又粗,就一个字:清晰!

看看自检情况,一般,所以说威马电容一般并不适合做积分电容

临时搞一个小于200mv的电压,还真的不容易,两个电池电压差怎么这么小呢

精度嘛,也就那么回事

下次给它加个小数点

网友:
真像icu里面插满管

网友A:
贵三老王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三老王表是什么

gs-890cf,好像是这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gs-890cf,好像是这个型号

你知道m币是负数是什么情况不,以前都好着,好久没上数码之家,登录后发现m币变负数了,好郁闷,不能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m币是负数是什么情况不,以前都好着,好久没上数码之家,登录后发现m币变负数了,好郁闷,不能搜索 ...

一般是新注册用户m币是负数

网友B:
敢问,坛友手头有没有930的4位半液晶,准备收一块930的4位半液晶攒一块9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坛友手头有没有930的4位半液晶,准备收一块930的4位半液晶攒一块930

没有,都是表,没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新注册用户m币是负数

必须充值才能变成正数吗?

网友C:
没想到表头竟然是独立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问,坛友手头有没有930的4位半液晶,准备收一块930的4位半液晶攒一块930

之前有7135的四位半液晶,后来给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表头竟然是独立的哈哈

不是独立的,是我切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7135的四位半液晶,后来给扔掉了

7135的液晶?真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7135的液晶?真的吗

翻了一下拆机记录,还真是icl7135主控,液晶比830表的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一下拆机记录,还真是icl7135主控,液晶比830表的长一些

哈哈,这个实在少见,鑫爷怎么不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一下拆机记录,还真是icl7135主控,液晶比830表的长一些

哪个帖子,我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实在少见,鑫爷怎么不发帖了

最近比较忙,也懒得折腾了哈哈

网友D:
问一下,这个表的积分电容要选什么样的电容,我做的7107电压表,最后一位跳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个表的积分电容要选什么样的电容,我做的7107电压表,最后一位跳的厉害 ...

一般是选D值小的薄膜电容器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选D值小的薄膜电容器为好

cbb电容吗?d值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