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9-09-18):
想从电脑主板上拆几个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太阳能板的并联,在台式机主板上只找到一个SS14的肖特基,在一笔记本主板上看到有多个标识为B44的二极管,请问下这个是肖特基吗?不是的话能否用于太阳能板?区别是不是压降不一样而已?还有这个3535是啥类型的?

网友:
并联使用要选导通压降一样的二极管

楼主:
明白,现在正在试着用两块板子直接并联,给手机充电,电压为5.07v左右,电流为900多毫安,网上买的应该是共享单车的板子,若再加上二极管的话估计电压达不到5v了。

网友A:
找个坏的电脑电源,随便拆个肖特基都是40A起步。

带个尖嘴钳,去收废品的地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坏的电脑电源,随便拆个肖特基都是40A起步。

带个尖嘴钳,去收废品的地方找。 ...

电脑电源有,里面多吗?我要4个是不是整流的二极管都用肖特基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电源有,里面多吗?我要4个是不是整流的二极管都用肖特基了?呵呵 ...

一般5V和3.3V是肖特基;12V是快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V和3.3V是肖特基;12V是快恢复。

中午下班回家拆了个电脑电源,找了半天就找到两个1N5819,再在电脑主板、老电视机主板、老显示器等主板上再也找不到了,干脆把电脑电源的4个整流二极管RL207拆了,做放反冲应该可以了,只不过压降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午下班回家拆了个电脑电源,找了半天就找到两个1N5819,再在电脑主板、老电视机主板、老显示器等主板上 ...

原来你找二极管是看形状的。

变压器次级的散热片上一般有3~4个三极管形状的二极管;根据型号找。

网友:
上次捡了一大盘SS14和SS5918,都是1A的肖特基二极管,至少几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找二极管是看形状的。

变压器次级的散热片上一般有3~4个三极管形状的二极管;根据型号找。 ...

哈哈,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找两条腿的了,回去在找找,刚才试着把二极管串在正极后两块板子并联然后冲手机,测试电流为90ma左右,不串二极管时电流为210ma左右多云天气,相差太大了,不想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