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 米其林4745 数显脚踏充气泵

楼主(2019-09-18):
一年前买的。应该是没电了。但是我按那个黄色的按钮按不动。里面肯定卡住了。只有打开看看啦。。

整机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黄色的按钮按不动了

拆掉气管上的最大镙丝就可以拿下来。在把气管旁边二个小镙丝拿掉,在拔掉气管,拔掉后注意不要把里面的弹簧搞掉了。

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拔掉气管后,主体气罐口那还有一个橡皮球和一个橡皮圈,很容易掉,不要忘了。掉了就在放进去,橡皮圈在里面,球在外面。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注意线不要拉断了,我就拉断了黑线,还好有焊枪焊好了。

打开后发现主板上的按钮是好的。外壳上的黄色按钮有点不灵活,把边边用东西磨了一下就好了。在原样装起来换了二个钮扣电池就好了。。

网友:
wd-40包治百病

楼主:
wd40喷进去会坏主板吗?家里只有除锈的wd40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喷进去会坏主板吗?家里只有除锈的wd40

正版WD40喷电路板没问题

网友:
这焊工手太渣了

网友A:
看来电子的需要有电池比较麻烦,我更喜欢指针的。好像米其林的牌子可不便宜。

楼主:
估计也是小厂代工的。。要么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电子的需要有电池比较麻烦,我更喜欢指针的。好像米其林的牌子可不便宜。 ...

指针的看起来不直观。。。

网友(2020-11-02):
我也有一台,奶茶店买的,99元。这东西有一个设计毛病就是屏幕在室外根本看不见,而且电池也用得很快,因为也不是常常充气,等到要充气的时候老是发现电池没电了。而且纽扣电池就是没有五号或是7号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