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石板路面防滑处理,你那边也是这样操作的么?

楼主(2019-09-18):
包含处理设备分解,放这个版块应该不违规吧

也是在滨江路人行道工程(就是水刀切割机那里),铺设好的石板全数在处理
围观一下

使用的设备

气罐,估计是液化石油气

气压表

就是焊枪,加长的枪头

气嘴,外边盘已经磨损了

工人在休息
问了下,说都是铺设后再烧,整个路面全部都要过一遍
大太阳天确实辛苦

处理后的石板表面,像脱了一层皮

全是大大小小的碎屑

原理:
火焰高热使石板表面热胀,导致光滑的切割面爆裂,露出下面粗糙石面,因此可以达到防滑的目的

另一路段,正好有工人在实际操作

火焰烧地

处理后的地面也是和前面的一样

看来还要花不少时间

操作方法就是来回扫

还是动图演示更直观

先半边,再半边

火焰挺黄,低温氧化焰?

这工作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高,收入应该不低

这种防滑处理工艺不知道是否全国通用,你那边也是这样操作的么?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以前我们这边看到人行道铺的也是这操作,烧过的颜色也不一样。现在铺的没这样了,来的就是磨砂的,也许材质不一样

网友:
石头过一遍火就表面全部炸裂?是不是所有的石头都有这特性?

网友C:
防滑工序干嘛不在厂家完成。石材厂打磨光滑也是需要在总价中体现费用的,到手铺好反而烧了做所谓的防滑。
平白做了两道无用的工序。
gdp倒是推高了。

网友:
这应该是后期处理的,有直接在厂家处理好的大理石火烧板,那个是机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这次开眼界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防滑工序干嘛不在厂家完成。石材厂打磨光滑也是需要在总价中体现费用的,到手铺好反而烧了做所谓的防滑。
...

工程采购的人没长脑袋,进的是抛光过的石板。铺地上后发现当地面有雨水或雪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滑,工程已完工,又不能重铺,只能是用火烤炸表面,起到防滑作用。。

网友:
我家这边,n年前步行街上铺的就是这个东西,发现问题了,用火烤。。。。然后还没有长喷枪,都是短喷枪,工人要蹲地上干,不像你这个站着就烤了。。。

网友:
液化气瓶和氧气瓶离得太近,不安全

网友:
我们这边没有这样大规模的面积需要操作的,或者我没看到过吧。我看到的一般都是处理台阶表面,用的方法是最原始的,人工拿个小锤子不停地敲击,效率虽然很低,但效果没得说,敲击出的纹路很规则,深度也合适,防滑效果很好。不同地方看到过多次了。

网友:
这就是施工的事情了,吃了抛光又烤火的钱,正常的直接买不抛光的下雨也不滑,切割的没那么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程采购的人没长脑袋,进的是抛光过的石板。铺地上后发现当地面有雨水或雪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滑,工程已 ...

会不会是脑袋长歪了,贪便宜进廉价材料,后期搞个半死。

网友:
这样搞了显得脏啊,咋做卫生都白瞎

网友:
我们这边直接铺小砖,不过下面是水泥打底的,不知能否渗水下去,所谓的海绵城市是瞎扯

网友:
看见过,当时不知道是在干嘛

网友:
真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脑袋长歪了,贪便宜进廉价材料,后期搞个半死。

工程进货肯定不便宜,因为   那个问题。。

网友:
有的是出厂就烧好的。有的是铺好了之后现烧。出厂就烧好的那种通常叫火烧板。这种应该叫 后火烧板 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这边看到人行道铺的也是这操作,烧过的颜色也不一样。现在铺的没这样了,来的就是磨砂的,也许材质 ...

那看来不是本地神操作了
当时偶也给工人说到为啥工厂不直接生产防滑的,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