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摄像机电源拆解,我买了个假货?~

楼主(2019-09-18):
宣传图是这样的..

拿到手拆开是这样的

京东该品牌旗舰店买的
感觉缩水了,连个光耦都没有,各位大神觉得呢?

网友:
没ic 要光耦做什么

网友A:
有保险管,有差模电感,应该不会太差
板子反面有没有光耦?

网友B:
拍个背面啊....话说没有电容的EMI算怎么回事?

网友:
做工还行,原边反馈对于这种场合也是可以的。

毕竟设备内部还要降压稳压。

网友:
无PWM、无光耦原边反馈方案,无芯片,低成本缩水版。

网友:
某宝有斐讯路由器的12V2A的电源,十来块一个,好用的很,我买了好几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背面啊....话说没有电容的EMI算怎么回事?

补上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险管,有差模电感,应该不会太差
板子反面有没有光耦?

也没有哦..

网友A:
的确奇怪,就算是用原边反馈的方案,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三脚IC
如果是最差的自激方案,只有这么一个大功率封装的管子(标着Q1),也不对啊
反面一个元件也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奇怪,就算是用原边反馈的方案,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三脚IC
如果是最差的自激方案,只有这么一个大功率封 ...

好像有一个很小的6脚IC,不知道是啥,上面有图,哈哈~

网友:
某宝上K2P的电源12v2a几元一个,K3的12V4A电源15一个,我买了俩

网友C:
即使没有背面的六脚IC,世上也还是有3脚PWM功率开关电源器件的,例如TOP2XX系列,松下也有类似的产品。下面举个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一个很小的6脚IC,不知道是啥,上面有图,哈哈~

那个就是pwm控制,跑下电路就知道,有个脚过电阻接MOS管G极

网友:
咸鱼有大华和海康的电源,价格不贵十几块一个

网友:
看工艺和用料,不象是假的,但采用的方案是原边反馈,没有光耦,性能略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即使没有背面的六脚IC,世上也还是有3脚PWM功率开关电源器件的,例如TOP2XX系列,松下也有类似的产品。下面 ...

看见典型电路图的光耦了吗?副边反馈应该做不了
另外,我奇怪的是线路板上标了Q1,不是U1,要是你这个标注肯定是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典型电路图的光耦了吗?副边反馈应该做不了
另外,我奇怪的是线路板上标了Q1,不是U1,要是你这个标 ...

这应该是个MOS管,哈哈

网友:
原边反馈方案,电压精度不是很高。做适配器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个MOS管,哈哈

板子上标了IC1,很明显是个PWM芯片,这类6腿的芯片一般都是原边反馈的不需要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