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剃须刀又不是外设,怎么会有提示音

楼主(2019-09-18):
当有U盘等插入USB口时,电脑会有提示音。
可是为什么交流剃须刀插入和电脑同一条供电线的插座时,电脑也会有提示音?
插入其他用电器(电风扇,电烙铁)试了一下,没有提示音。

奇怪吧

网友A:
你应该把剃须刀的品牌型号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B:
那声音难道不是剃须刀自己发出的?

网友C:
交流剃须刀,是插入插座造成浪涌的原因吗?

网友:
电脑快报废了

网友:
我的也有,电源插板 插电烙铁时 也发出 好像插usb设备 一样的声音。

网友:
大水贴!这帖子,就象楼主进商店,对着售货员大叫:买东西!售货员问:要什么?楼主答:买东西。

网友D:
换一台电脑,相同的供电线路,相同剃须刀,试一试。
换一台电脑,不在哪个供电线上,用相同的剃须刀,又试一试。

比较结果,看看究竟问题是。。。。。。。。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E:
有可能是,
楼主插排在机箱附近,
机箱连线乱成了一团,
用插排影响了USB插头连接,
于是断断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剃须刀的品牌型号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BRAUN(德国货,里面的电池不行了,懒得换,就插着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剃须刀,是插入插座造成浪涌的原因吗?

电脑的电源不是有交流滤波吗?

楼主:
电脑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台电脑,相同的供电线路,相同剃须刀,试一试。
换一台电脑,不在哪个供电线上,用相同的剃须刀,又试 ...

可是我没有第二台台式机,笔记本应该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
楼主插排在机箱附近,
机箱连线乱成了一团,

一体机,后面的几根线在桌面上。电源插座在桌面下,理的很整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声音难道不是剃须刀自己发出的?

唉嘿,好疼

网友:
浪涌吧,插入时的充电部分工作了

网友:
我的电脑开日光灯都有提示音

网友:
我想问问是什么样的提示音?是外设插入电脑时的提示音,那任务栏有什么提示没?电脑调用提示音坑定能在任务管理器中看出来呀

网友:
这个事情我也遇到过,只不过不是剃须刀,什么电器忘了, 只有声音不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