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修燃气灶的脉冲点火,有“哒哒哒”声没有电火花,是高压线绝缘问题。

楼主(2019-09-18):
拆修燃气灶的脉冲点火,有“哒哒哒”声没有电火花,是高压线绝缘问题。
点火针

里面的线估计已经氧化
截取+包热缩管
黄色的线也爆皮
爆开得有点多,老化严重
为了保险起见,上密封胶
拆开又上一次密封胶

电工胶布包一层
电工胶布,热缩管,铝箔胶带,黄腊管都用上,这个是最后的情况。

打火能起弧了,折腾得老子一身油和锈。

网友:
这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小盖的

网友A:
看楼主的手,皮薄肉嫩的,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就算搞维修,也应该是业余的只搞自己家里电器的那种。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手,皮薄肉嫩的,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就算搞维修,也应该是业余的只搞自己家里电器的那种。
谢谢分 ...

我真不是修电器的,我还经常问人怎么修,钻研怎么修,慢慢的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爱好,都把东西拿给我修。

网友:
这个灶里面真干净呀!

网友:
白色的是什么,包在针柱上的

网友:
还装了个假肢呀

网友:
终于还是搞定了,我以前遇到一个点火针开裂漏电的

网友:
外面可以再套个管

网友:
前段时间才修了高压漏电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线……

网友(2020-05-02):
重买一个吧,也不贵

网友(2023-02-21):
我的燃气灶刚遇上了同样的问题,两个灶的火花强度不同,火花小的那个听到灶下有轻微的打火声

网友:
使用日久的燃气灶高压漏电是很正常的,油烟气腐蚀、高温烘烤都是原因,楼主这样处理应该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