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X拆解』拆修得力扫描枪电脑专用

楼主(2019-09-18):
『X拆解』拆修得力扫描枪电脑专用朋友那边拿了一个,说不能用。。

看了一下,是得力牌的

冲着这个品牌,有修的价值。

开盖看一下,电路板全在激光头附近

这个黑色的玩意,貌似是类似于通电后有磁性的玩意?

通电后有激光,但是就是一个点?原来磁环下面一个磁铁石脱落了

将磁石复位,顺便用螺丝胶固定一下。再次通电,并且反光镜开始摇晃

看一下射出来的激光,有一字型

对准条码,可以读取,并且LED会亮

磁石复位后的样子

最后据说又掉了,让朋友自己拆开,复位后用502点一下。
完毕。

网友:
这好像是商场用的吧?

网友A:
内部什么东西在狂转,有个绿色的指示灯。红色的是激光。

网友B:
这个东西能改什么用?我这里好几个都是没用过的,,很新~

网友C:
以前拆过一个,就是里面的机构不摇头了,只形成一个亮点,而不是一条线。

网友D:
还是没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什么东西在狂转,有个绿色的指示灯。红色的是激光。

不是在转,是左右的快速摆动,电磁的,前边有块镜子,将点状激光通过摆动,反射出来成为一条红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明白原理

激光点通过左右振动的反光镜反射,出来后就成了有点闪烁的一条线,照到条码上,反射回来,被扫码器里边的传感器识别传输给电脑数字串码加个回车键,同时指示灯亮一下绿色,这种一般不能扫描电子屏上的码,像手机上的码,扫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一个,就是里面的机构不摇头了,只形成一个亮点,而不是一条线。 ...

震动靠电磁线圈和反射镜上的磁铁,你可以检查下电路板上电磁线圈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能改什么用?我这里好几个都是没用过的,,很新~

就是个输入装置,可以扫条形码输入电脑用,把电脑开机密码做成条形码,开机扫一下可能能登录系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激光点通过左右振动的反光镜反射,出来后就成了有点闪烁的一条线,照到条码上,反射回来,被扫码器里边的 ...

相当于还是拍摄条码的明暗变化来识别,激光只是提高图像对比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还是拍摄条码的明暗变化来识别,激光只是提高图像对比度?

可能是,反正我试过实体印刷出来的都可以扫,屏幕显示的不行,现在新型升级后的那种就可以扫屏幕了。

网友:
这里的彩票扫描机根本不需要,只要在下面的一条红线一嘀就马上显示有没有中奖,好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而超市的一般都是在柜台上一扫机器就知道是多少价钱,看透明墙下面是IBM的,但是当时没工作。就类似这种!

网友F:
还有这款,是美国邮政快递员用的,随身携带,货物到后嘀一下,签收或扔在家门口外面!

网友:
用胶带缠死它就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款,是美国邮政快递员用的,随身携带,货物到后嘀一下,签收或扔在家门口外面! ...

我也拆过快递的带扫描的手机,很大很笨重。。不过更新换代很快。

网友:
看来胶水很重要,继续沾牢

网友:
这磁石的作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