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00怎么短接开机?有电路图纸吗

楼主(2019-09-18):
有一块ThinkPad T400裸主板,不接BIOS电池加电可以启动。接上BIOS电池后怎么短接开机?我想改台式,外接启动按钮。

网友A(2019-11-03):
你可以参考下主板上的这两个接口,找到这个信号的点,然后找一个开关,类似台式机的跳线,一端接这个信号,一端接地。就ok

附上图纸,,,,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9-12-11):
这都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主板上的这两个接口,找到这个信号的点,然后找一个开关,类似台式机的跳线,一端接这个信号, ...

请问你是否有T420s电路图没有?

网友(2020-03-11):
有没有T420的图纸?

楼主:
感谢lixiangliuyi大神!我都快要不抱希望了。膜拜!!!

网友(2021-06-03):
怎么下载呀呀呀呀呀

网友:
看图纸,二楼回复很全面

网友(2022-06-06):
好东西,可惜没M币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