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黑屏的日本原装世嘉MD2游戏机

楼主(2019-09-18):
日本原装MD2 VA1版本
开机通电,有视频信号,但黑屏

朋友说是被人焊过cpu:68000
我拿到之后看到,主要芯片都被人加焊过,估计是碰运气
这个原装机的过孔都是特殊处理过,有专用漆密封,感觉很耐用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是过孔大面积腐蚀,撬开过孔油漆,里面都是渣渣
游戏机圈内有些人对用wd40洗主板的迷之自信。。。估计时间一长就会出问题

cpu的过孔腐蚀尤其严重,这种过孔很不好处理,只能飞线

除了cpu部分,其它地方还找到3个地方断线(肯定不是大海捞针的找,靠的是对电路的熟悉)。
飞线和补线完毕后修复
另外三处绿油处理。密集飞线的地方,用704处理:

谢谢观看!

网友:
很佩服飞线的人,飞线这么多的根累死

网友:
厉害,密密麻麻,我都眼花

网友A:
上面说的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好象是破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怎么发现的

测试各种总线的对地反向压降

网友B:
能看到过孔,为什么不用细铜丝穿过,两边加焊。?

网友:
也不上张修复成功的画面?我有个gb厚机,之前一直正常,过了一年没动白屏了,求指导

网友:
这线飞的,快能把CPU悬空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过孔,为什么不用细铜丝穿过,两边加焊。?

这种板子过孔特殊,都是堵住的。两头还有鼓出来的特殊油漆。很难搞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重新打板,估计会有一批人找你修

网友:
对此游戏机电路还是非常熟悉的

网友:
高手~最后改有一个开机吧!

网友:
上电看看效果啊

网友:
佩服,字数补丁

网友:
开机成功了吗

网友(2020-05-21):
我觉得返修太高,不值得。换新

网友:
不会是修完之后,开不了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