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两插位的公牛插排

楼主(2019-09-18):
      由于家里空间有限,又属于业余爱好,没有工作台,鼓捣东西的时候有时会在沙发桌上进行,这是经常使用的公牛插排(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后收起),昨天试电磁炉的时候用力过猛,插坏了,修一修,还得坚持用。
公牛插排。

只有两个插位,个头比较小,收纳方便,简单维修也够用。

底部。说明还比较详细,告诉你哪类插头可以插。

线也够粗,0.75平方。

拧下后面的四只螺丝,就可以打开了。看来是修过了(自己修的都忘了),胶粘过,连固定螺丝的柱子都换过,螺丝搞裂的柱还加了套管。

这次是两个插位都掉了。

换个角度看看。

也不好粘,加垫吧(塑窗胶条)。合上,可以用,再坏就该淘汰了。

公牛插排质量还算可以,只是塑料耐老化性能较差,用一段时间塑料壳子就老化了,看来还应该用好一点的塑料,什么ABS或复合塑料之类的会好些可能价格也会高,影响性价比,也许这个东西厂家就没想让你用太长时间吧。
谢谢围观!

网友:
扔掉算了,这些排插都不可靠!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这种万国插口的模块,都不可靠。
最好是国标三片的,欧标方块的,美标圆柱的,都各自独立。

网友:
可以申请资金换插板了
等牙膏ing

网友B:
竟然是塑料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这种万国插口的模块,都不可靠。
最好是国标三片的,欧标方块的,美标圆柱的,都各自独立。 ...

用小功率电器没问题的

网友:
螺丝柱裂了用铜丝捆扎,然后滴502就行了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换了好

网友:
有必要换新的,优惠购里有合适的

网友:
确实不安全,但质量还行

网友:
新国标的塑料件貌似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这种万国插口的模块,都不可靠。
最好是国标三片的,欧标方块的,美标圆柱的,都各自独立。 ...

你错了!我给你资料,我们的插头是这样的!我在纽约我怎不知道,除了是220V的给家用大功率分体机或360V的工业电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我给你资料,我们的插头是这样的!我在纽约我怎不知道,除了是220V的给家用大功率分体机或360V的 ...

我干了这么多年计算机,我不知道美标是圆柱加两片?懒得理你

网友:
感觉这插板的外壳很渣呢。。。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外壳老化不太好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这种万国插口的模块,都不可靠。
最好是国标三片的,欧标方块的,美标圆柱的,都各自独立。 ...

天呢 这都是谁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干了这么多年计算机,我不知道美标是圆柱加两片?懒得理你

我已说了,我就在纽约,我骗你干吗?上面的图你看不懂,这里没圆形的插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说了,我就在纽约,我骗你干吗?上面的图你看不懂,这里没圆形的插头的! ...

地线不是圆柱?你这眼睛,花钱少了可能治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塑料老化了

市场上有一批公牛或仿制公牛的,都是白色硬质塑料部分老化相当快。

只老化白色的部分,有色部分没事,或相反只有有色的插头位置老化,白色部分没事。

所以现在我遇到公牛就弄一个颜色的,要百全白,最好是一体外壳,别给我弄花里胡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