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器有防反向装置吗

楼主(2019-09-18):
不知怎么说才容易明白,就是用两个充电器“并联”给电池充电。但我说的“并联”是假的,就是平时并在一起,但只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另一个不接交流电,通电的这个 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会不会影响不接电源的充电器?

原因:单位上安装了充电桩,但设定的最大防过载电流偏小。听说可能设定在3000w。我们这些电动车接上就过载保护。想买一个功率小的充电器,但又不愿放弃现在的充电器,毕竟一个充电器两千多元。小功率的感觉不如原配的(原配的是单片机的、前些日子长假刚刚来更新了程序)。
还有,明明设定的是3000w,买的充电器标称2000w,却过载。不是我一台,所有的奇瑞、时风等都过载。有些更小的标称1500W的才行,不止这些设定值之间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多大功率充电不是应该充电桩和电动车bms协议决定吗。你充电要用充电器,那安装的不算充电桩吧,应该是充电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充电不是应该充电桩和电动车bms协议决定吗。你充电要用充电器,那安装的不算充电桩吧,应该是充电 ...

就叫充电插座吧。就是普通16A的三斜插

网友B: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都还是蛮贵的,没研究过,拆开看看能不能改

至于并联应该是可以的,防止反接灌流什么的应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都还是蛮贵的,没研究过,拆开看看能不能改

至于并联应该是可以的,防止反接灌流什么的应 ...

我觉得应该是行。但要先了解一下,毕竟万一坏了挺贵的,原装的厂家要4000(可恶的垄断),外边2000w的也要2000多元

网友C:
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一般就是一个计费器,输出的一般就是市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一般就是一个计费器,输出的一般就是市电吧。

这个不懂,我们学校的肯定就是输出220V的,10A、16A两种插座。适应各种电动车,可是就是现在设计的功率不够。

网友:
功率没到提示过载建议输入端串联大功率NTC电阻,具体参数得测试决定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C:
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一般就是一个计费器,输出的一般就是市电吧。

好像应该是的

网友:
你那买的叫充电线,不是充电器,虽然淘宝上都叫那个东西叫充电器。但其实真正的充电器在车里。

你可以买到普通3脚插头的充电线,上有个小盒子,可以告诉车载充电机,我这根线可以提供的最大功率,车载充电机根据这个信息设定充电功率。

有的充电线,可以用按钮选择一个功率,发送给车载充电机,淘宝上有卖的。
比如这个:
GSEH新能源汽车双温16A32A3.5KW7KW通用充电器充电枪免接地宝

3.5KW充电器4档功率调节分别是1.5KW、2.2KW、2.8KW、3.5KW,

7KW充电器7档功率调节分别是1.5KW、2.2KW、2.8KW、3.5KW、4.4KW、5.5KW、7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