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今天刚买的三星860EVO 1T固态,根本不用拆就是全裸的

楼主(2019-09-18):
盯了很久的固态,今年7月份跌到1000出头,现在涨价到20%,后悔当初没下手,当初把它扔进收藏夹,几天前,莫名其妙的问了下掌柜,有少么,当初记得1000出头啊,怎么涨了,掌柜说,你拍,我改价。。。我恨不得说只有900多就好了,现在不买不行了,

网友A:
有钱人,1TB干嘛用?我们都是流行系统100G左右固态+1TB普通硬盘,这样组合五百有找了

网友:
这种接口的基本都没外壳吧,以前stat接口要上架固定才有壳

网友B: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了吗,一颗芯片就有500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1TB干嘛用?我们都是流行系统100G左右固态+1TB普通硬盘,这样组合五百有找了 ...

不是有钱人啊,硬盘不够用了,笔记本,现在还空一个MSATA口子,另外一个MSATA是英睿达的M550,256G的,SATA接口是1T的七彩虹固态。现在再加一个MSATA啊,现在MSATA的固态品牌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了吗,一颗芯片就有500GB了?

还真有那么发达~ 现在的3D堆叠(3D NAND FLASH,三星称之为V-NAND)技术很成熟了,
一颗芯片内置的晶体电路可以堆叠32层、48层或者更变态的64层、96层,
你可以理解为盖房子一样,同样的土地面积,只盖一层可能只能盖个小超市(64G),而一直往上修就是百货大厦了(512G)

网友C:
好像是QLC存储芯片,虽然容量最大,但是写入次数寿命最短。我的话最多系统盘固态MLC,加机械硬盘存数据。

网友:
960G固态在吃灰,苦于没有电脑安装

网友:
电脑还是需要大硬盘。

网友:
这个借口的就这样,方便散热

网友:
240装系统和常用游戏,省下的钱配个 2t 4t 的机械仓库。

网友:
有钱人,我还停留在 固态做系统,机械存数据的穷人模式。

网友:
哈哈,俺也是同楼上

网友D:
qlc颗粒无疑。台式机120gtlc系统游戏一个盘坏了就换.

网友:
有连接吗,多少钱

网友:
QLC甚至PLC横行的年代,还是固态系统+机械数据的搭配稳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QLC存储芯片,虽然容量最大,但是写入次数寿命最短。我的话最多系统盘固态MLC,加机械硬盘存数据。 ...

这个是TLC的,不是QLC,860PRO是MLC,860EVO是TLC,860QVO才是Q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lc颗粒无疑。台式机120gtlc系统游戏一个盘坏了就换.

这个是TLC的,不是QLC,860PRO是MLC,860EVO是TLC,860QVO才是QLC的,注意三星自己标的寿命,1T EVO的TLC是600TBW,而1T QVO的QLC是360TBW,而1T PRO的MLC的是1200TBW。

网友:
60GB的古董杂牌SSD当系统盘好多年了,竟然不坏。。。

网友:
还会跌价的,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