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美的电压力锅胶圈怎样拆?

楼主(2019-09-18):
胶圈与其他电压力锅的型号好像有点不同。也不知道怎样拆下来。大家帮看一看。

网友A:
应该是往外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往外拔就行了

很紧,一点都拉不动,象有螺丝压紧一样。

网友:
不是叫你外拉取下吗,那字那么大。抓住中间的小唧唧用力一拉就行了

网友:
可以直接拉出来的,然后等你安装时,又会发现很难装进去。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你这是多久没清洗,粘上去了吧,往外扒,使劲拉,反正要换新的,不怕坏,这玩意本身也弹性大

楼主:
拆下来了,带支架和有螺丝固定的。胶圈与其它不通用,不易找到。

网友:
万能宝 wqs50c3p 压力锅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