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个BOSCH生产的直流无刷控制器

楼主(2019-09-18):
拆个BOSCH控制器 原来拆一半拆不动了 今天上煤气灶 烤了半天终于翘出来了
大家看图吧

网友A:
那些歪据掉落的元件是种么肥四?你把锡烤化了?

网友B:
温度多高啊,元件都掉下来了。

网友:
啥电动车用的

网友:
限流17a就是一坨屎

网友C:
我觉得不如把外壳卡扣,用电磨工具切掉再拆,省的元器件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歪据掉落的元件是种么肥四?你把锡烤化了?

大焊点搞不定上火烤 硬别掉的 反正用不着了  看看做工咋样

楼主:
好像是爱玛电动车上的 具体记不住了 好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多高啊,元件都掉下来了。

在火上烤的  用了好长时间才搞掉

楼主:
自行车式上用的350W电机

网友D:
艾玛的,这烫的不行!!!我也有一个。艾玛博世控制器都是发热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如把外壳卡扣,用电磨工具切掉再拆,省的元器件脱落。

三根相线 和电源线焊点大烙铁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玛的,这烫的不行!!!我也有一个。艾玛博世控制器都是发热严重的

主要散热方式不好就一铝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散热方式不好就一铝板

不止这个,还有别的那种标准一个铝壳的也是烫手!不知道艾玛博世这两个生产出来的是什么屎东西,就开电门,空载都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爱玛电动车上的 具体记不住了 好长时间了

这牌子的车还算舍得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