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也做一个钟 tiny85 ds3231 tm1637 震动提醒时钟

楼主(2019-09-18):
1

1

3

3

2

2

4

4

6

6

弄完半夜了,楼下更新电路图和代码

网友A:
没有电路图?没有代码?主控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没有代码?主控是啥?

attiny85+ds3231+tm1637+震动模块,忘了附代码了,稍等

楼主: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TM1637Display.h>

// Module connection pins (Digital Pins)
#define CLK 4
#define DIO 3

#define SPK 1

#include <Wire.h>
#include <DS3231.h>

DS3231 clock;
RTCDateTime dt;

TM1637Display display(CLK, DIO);

char kk = 0;
char kkst = 0;
char numtemp = 0;
char k = 0x80;
char jj = 0;
int tpn = 0;
int ckst = 0;

#define TEST_DELAY   500
uint8_t data[] = { 255, 0b10000000, 0, 255 };
uint8_t mddata[] = {255,255,255,255};

void setup()
{

  clock.begin();

  pinMode(SPK,OUTPUT);

  // Set sketch compiling time
  //设置电脑时间校准
  /*
    clock.setDateTime(__DATE__, __TIME__);
    dt = clock.getDateTime();
    clock.setDateTime(dt.year,dt.month,dt.day, dt.hour,dt.minute,dt.second+6 );
  */
  display.setBrightness(0, true);

}

void loop()
{
  dt = clock.getDateTime();

  if( (dt.hour == 9 && dt.minute >= 15 && dt.minute < 17) || (dt.hour == 11 && dt.minute >= 50 && dt.minute < 52) || (dt.hour == 11 && dt.minute >= 55 && dt.minute < 57) || (dt.hour == 13 && dt.minute >= 30 && dt.minute < 32) || (dt.hour == 16 && dt.minute >= 50 && dt.minute < 52) || (dt.hour == 16 && dt.minute >= 55 && dt.minute < 57) ){
    ckst = 1;

  }else{

    ckst = 0;
  }

  numtemp = ceil(dt.hour / 10);
  data[0]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numtemp = dt.hour - numtemp * 10;
  data[1]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 k;

  numtemp = ceil(dt.minute / 10);
  data[2]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numtemp = dt.minute - numtemp * 10;
  data[3]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if(jj == 6)jj =0;
  if(jj >= 5 && jj < 6){

    clock.forceConversion();
    tpn = ceil(clock.readTemperature());
    numtemp = ceil(tpn / 10);
    data[0]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numtemp = tpn - numtemp * 10;
    data[1] = display.encodeDigit(numtemp);
    data[2] = SEG_A | SEG_B | SEG_G | SEG_F;
    data[3] =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display.setSegments(data);

  }else{
    display.setSegments(data);
    clock.getDateTime();
  }

  kk++;
    if(ckst == 1){

        if(kkst == 1){
          digitalWrite(SPK, HIGH);
        }else{
          digitalWrite(SPK, LOW);
        }

    }else{
      digitalWrite(SPK, LOW);
    }

  if(kk % 6 == 0){
    kkst  = 0;
  }
  if(kk % 12 == 0){
    kkst = 1;
  }

  if (kk > 20) {
    k = 0;

  }
  if (kk >= 40) {
    k = 0x80;
    kk = 0;

    jj++;
  }

}

楼主:
1

1

2

2

tiny85的usb用于烧代码的时候 引脚不要接到ds3231上 另外reset脚如果要用做io的话就要想办法自己可以对芯片再编程

网友:
这玩意是啊读有诺?

网友B:
ds3231接5v走时会快的,要接3.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3231接5v走时会快的,要接3.3v啊。

模块内置是接3.3v的,之前另一块用51接的也是5v忘了是慢还是快了,回头还是改成3.3的吧,之前由于3.3的芯片没到直接接5v的了 ,再请教个问题,我用8266的ntp获取时间会比正常时间慢2秒 ntp不是会把网络延时加入计算么怎么会又延时呢

网友C(2019-11-17):
1637的代码呢?能发上来吗,写了个1637的代码数据总是滚动显示。真让人头大。

楼主(2020-03-22):
引用 网友C:
1637的代码呢?能发上来吗,写了个1637的代码数据总是滚动显示。真让人头大。 ...

1637好像是github找的,现在记不得放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