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骚熊出品}拆博世18V 1.5AH电池

楼主(2019-09-18):
秋高气爽精神好,下午不瞌睡了 没啥事儿忙拆个电池吧
正好网上前不久看到一篇介绍博世电池根据机器上面的
编号来查看内部电芯的 看着图我们来试试看真假
首先看下电池电芯标号代码
字母OM代表三洋电芯
字母TM代表三星电芯
字母LM代表LG电芯

我们今天手里这个要拆的电池TM的见左下角

上图准备开拆,博世1.5AH的18v电池

底部磨损还是很大 主要公司用的

拆掉底部四个螺丝

电池的板子 没有平衡 只有识别电阻 检测温度等

17年2月的外壳生产日期

粉绿批有点骚啊 巧了底部一个详细代码都没得

通过小窗看到部分字母15Q m 可以肯定这是三星的电芯没错了

下次有机会把另外一块拿回来拆看看
主要给大家分享个看电芯识别的简单方法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网友A:
博世是比较垃圾的,电池里啥芯片都没有,只有识别电阻,太扣了,
18v的工具只有博世是这样,

博世的充电器可以改正给其他品牌用,只需要识别电阻,就能充电,

网友:
上星期买的GSB180,拆开一看也是绿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世是比较垃圾的,电池里啥芯片都没有,只有识别电阻,太扣了,
18v的工具只有博世是这样,

这款电池有保护电路

网友:
内部构造还是不错的 一堆电池包 没有电焊机 哪天挂了都不好换电池组

网友:
来2节做个手电

网友:
其实博世电池选择一致性还是挺好的,充电保护在充电器内,放电保护板在机器里。

网友:
我买的几个博世14.4v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插脚和电池,几根连线。

网友:
博世电池用料可以的,一般三星三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世是比较垃圾的,电池里啥芯片都没有,只有识别电阻,太扣了,
18v的工具只有博世是这样,

得伟的也是这样的 不过得伟用的贴片元件。

网友:
电芯不错,没有保护板差点事了

网友:
至少电池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的也是这样的 不过得伟用的贴片元件。

德伟电池有均衡线引出来的   充电时充电器会均衡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C:
最近一块换电芯的18V电池,充满了会跑电,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块换电芯的18V电池,充满了会跑电,不知道啥原因

博世的只有给12v换过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啊

网友D(2020-12-08):
引用 网友A:
博世是比较垃圾的,电池里啥芯片都没有,只有识别电阻,太扣了,
18v的工具只有博世是这样,

充电器能否实现这样电池的平衡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能否实现这样电池的平衡充电?

博世电池没有均衡线,只有正负极接口,肯定是没法平衡的,全靠电池一致性

网友(2021-03-04):
这个拆解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