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子负载玩玩

楼主(2019-09-18):
手里头电源不少,唯一缺的就是负载,玩玩而已,成本当然是越低越好,无奈技术有限只能买套件。

期间最费时间的要属外壳的选择和散热器的选择,一天弄一小时陆陆续续差不多一星期。

左边电位器调节暴力风扇转速(后期再加入温控)
右边电位器调节电流

组装好后细心检查,发现管子焊接错误,差点翻车。一次点亮,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负载12v20安电源,可调电位调到尽头也只有7.7A,麻烦各位大婶指点迷津!

重新修改,简化导线,双暴力风扇散热嗷嗷叫!
输入端串联10A10二极管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