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冒死”给大家拆个93年的阳光自鸣笛三灯锅!附电路示意图,欢迎讨论

楼主(2019-09-18):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彩盒包装

装箱单、合格证、说明书找不到了

这是正面

左侧铭牌型号

右侧铭牌档位说明。

水开提示器

水哨反面

开关组

开关上面有挡水檐

开关对面是电源插孔,也有挡水檐

编织电源线,锅一侧插头带弹簧

煮火锅的道具,是瓷质挂釉的

拿出来

翻过来

底下

拆下来的底盖,3个螺钉4个垫片

螺柱是铜的

进线一侧

开关组一侧与之相对
注意看加热棒中间白色的应该就是石棉,一级致癌物,“冒死”的来源。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中间是温度控制器?防烧干的么?
这里也能看到加热棒中间漏出来的石棉。

电路示意图

以上。
欢迎讨论。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电挂”也就是电报挂号。
每个单位地址对应一组4位或多位数字或字母。
这个技术用在快递行业应该也不错。
每人注册1个或多个二维码,二维码有时效限制,对应不同的地址。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面单内容,对隐私也有一定保护。

网友A:
我感觉你的电路图画的有问题,那个开关是最爱坏的件,应该是自带氖泡的, 三脚分别是 火线,负载,零线,氖泡连的负载和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电路图画的有问题,那个开关是最爱坏的件,应该是自带氖泡的, 三脚分别是 火线,负载,零线,氖 ...

电路图只是根据猜测画的,并没有用万用表量过,也没有插电试验,所以我画的可能是错的。
一开始我也以为火线应该接三脚中两端的其中一脚,可是火线不接中间,开关总有一个方向会造成零线与火线直连,想不明白。

网友:
孩子,你爸爸正抽家伙准备打你屁股。

网友:
传说中的“N灯锅”,原来这玩意那么早就有了啊,貌似北方用这种锅的多,反正我这里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种锅

网友B:
“冒死”给大家拆?楼主是担心家长知道了要往死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死”给大家拆?楼主是担心家长知道了要往死打?

看帖不仔细,请回头寻找帖子中的这一句话“注意看加热棒中间白色的应该就是石棉,一级致癌物,“冒死”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