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智能电视重影问题

楼主(2019-09-18):
家里一台2013年买的海信电视,最近出现开机工作十多分钟(依据气温高低时间不等,高温天时间短)后,屏幕出现垂直方向的重影,水平方向没有重影。关机冷却一段时间后开机又恢复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重影。和信号源无关,在开机logo显示阶段就会出现重影,请教各位高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没图不好说话,用橡皮擦清洁屏线看看。

楼主:
显示效果如下图

网友:
这不是3D功能么?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液晶屏幕坏了。

楼主:
我猜是元器件老化,工作一段时间温度升高后参数发生变化,导致这个问题,但具体排查哪个地方,如何排查就要大神支持了,是排查电源部分,还是屏幕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