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个显示器,改个电源配上

楼主(2019-09-18):
捡个LG的显示器没电源,插口不通用,加个插口,改个19V电源配上,12V电源也是捡的,直接12V也能亮,就是显示器右边温度很高,用19V就不热,插监控上看看效果怎么样,感觉不怎么样,可视角度比较小

网友:
我那连饮料瓶都捡不到。楼主的显示器,如果有合适的转接线,可以配合摄像头长焦微距镜头,改成看电路板的显微镜。

网友:
我捡回来的三星24寸电视机和加电脑显示器也奇怪,开久了显示屏很热,应该可以煎蛋了,不得不用风扇强制散热,但是不开风扇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