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带摄像头遥控直升飞机

楼主(2019-09-18):
带摄像头遥控直升飞机,采用ICM20600六轴加速度陀螺仪,XN297的2.4G芯片,32F7052J单片机。

网友:
这就是充电1小时飞5分钟的哇

网友A:
这小电池,经常这样大电流放电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电池,经常这样大电流放电能行吗。。。

一般几十次循环后电池鼓包,然后飞不起来。好像有不少千元遥控飞机,出现过提控回家一键放生飞丢等。

网友B:
我们这也有人在玩,但是什么频段不知道,否则干扰攻击它下来

网友C(2019-10-20):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也有人在玩,但是什么频段不知道,否则干扰攻击它下来

空旷的地方经常能捡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旷的地方经常能捡到的

我曾经也捡过,但是可能控制员撞树或其他的玩意,4个风叶其中2个不见了,遥控也没有,不拆了,直接扔掉,懒拍照和上传,至于电池问题我咨询过朋友,他说比较高级的牌子还带4K摄影或拍照和GPS定位功能,遥控器可以马上知道他飞到什么地方,当快没电的时候会自动追踪遥控器停落,好像要上千美刀,我就不玩了,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
好小巧的飞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