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明基MP611c投影机全网首拆

楼主(2019-09-18):
这是个杯具,灯泡挂了,某宝买的灯泡到货以后机器挂了,通电一点反应也没有,机器不好拆,找了个大神朋友维修,过程拍了几张果照供大家欣赏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挂了

差不多,灯泡槽里有个开关,怼一下就好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把灯泡处的盖子正确安装回去之后是不存在楼主这种情况的。肯定有什么不妥了。没装盖子就测试?盖子的某个地方没有顶到开关?

网友(2021-10-14):
灯泡机更换灯泡的盖子是有一个检测开关的,盖子没装好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