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空开为空开漏保,为了电瓶车充电器延长线的安全

楼主(2019-09-18):
上次做一个电瓶车的充电长长长长长线这个帖子
得到了 大家的一致批评,说实在是不安全,
多方位的。

为了保证安全一点,我决定加个漏保,
本来是想加一个 漏保插头的,后来发现插头和个空开的价格差不多,
于是,干脆买了一个 空开漏保 器。

德力西的,40A 的装在总开关位置,
本来有个施耐德16A的,但是太小了,而且不好装,是2个位置的

只有换40A的总空开了, 这样也好,家里哪里漏电也能跳闸

家里 空开位置已经装满了,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总空开是正泰的40A ,没有漏保,所以
买得是 2位的空开漏保

输入火线

输入零线

输出火线

电表箱,空开断电,用胶布粘起来。

这线 真乱,电网的也不管,

断电了

家里电源盒 太小了,线也很乱,

空开和一定要买大点的,不然很不好理线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给装进去了,

这个不是一体的空开漏保,进线 出线 接线柱 挨的太近了,
接线柱也小一号

先到楼下 推上空开

可以了。

测试下了漏保,啪的一下,吓我一跳 ,

这个盒子质量不怎么样,装上去的空开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我把边沿削了一点,才勉强扣上去了。

看下换下来的正泰

感觉这样做去了一半的安全隐患了,
当 延长线皮被磨破了 ,漏电会即使跳闸

当然 有人做死 非要一手摸火线一手摸零线那也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控制 充电时间,时段

4812的电瓶,最多不超过8小时充电时间

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充电。
下雨天也不要去充电

网友:
人才啊,原来竟然不要漏保

网友A:
这个反正常安装方式用蓝色做火线,红色做零线的

网友:
2p大小的漏保,挺少见的

网友:
这样不好,一漏电跳闸全屋就没电了

网友B:
总开用漏保有缺点,一旦漏电全屋断电,不好排查
因为室外有总开关,室内可以不要总开,
把10个分支回路,其中相似的两两并联一下,改成6个回路,这样6个漏保正好装得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开用漏保有缺点,一旦漏电全屋断电,不好排查
因为室外有总开关,室内可以不要总开,
把10个分支回路,其 ...

我家快20年了,就是总开关漏保+单P,就前年出现跳闸,一个一个合上就是了,哪来不易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家快20年了,就是总开关漏保+单P,就前年出现跳闸,一个一个合上就是了,哪来不易排查 ...

单个回路的问题,这样是可以
两个回路之间的漏电,或者工人干活把零线混接(新装修的),排查就费事了
再一个情况是晚上出故障,全屋跳闸就得摸黑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回路的问题,这样是可以
两个回路之间的漏电,或者工人干活把零线混接(新装修的),排查就费事了
再 ...

也是看人吧,我自己就是搞电的,所以不在乎,不懂的确实有点

网友:
换的不错,确实挤了点

网友:
空开分得够细呀!

网友:
可以直接延长低压充电线嘛,线损可以提高一点电压

网友D:
现在还有这样的接法吗?  现在都是 火线零线一起断

网友:
家里总线用漏保还是安全一些的,正泰的现在好便宜

网友:
一直没有漏保

网友:
电箱是不是上下装反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有漏保好,起码感觉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正常安装方式用蓝色做火线,红色做零线的

这是进屋线,买房是就这样,没办法。室内 装的 红火 蓝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这样的接法吗?  现在都是 火线零线一起断

是 一起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