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2到手,但对比声音没5401好听

楼主(2019-09-18):
但对比声音没5401好听,转速明显慢多了,按下开关到启动感觉有点延迟

网友:
楼主,上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听听吧

网友:
来个拆机吧,转速慢,电机会不会还是用5401的电机

更新坛友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6

网友:
看来是垃圾电机,

网友:
两把都拆了对比一下。

网友A:
这个其实没有威克士398划算的,398也是一千多但是398冲击力是5J比5402大了将近一倍

网友:
我感觉5402更好,开关线性更好,起始转速更低,这样更容易控制,不像5401按得稍微重点,转速一高,容易跳钻头

网友B:
闲鱼老 早就开始卖的,原来是工程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老 早就开始卖的,原来是工程样品。。

工程样本不敢买,价格便宜不了多少,还不如买正式的零售版

网友C:
谢谢楼主
对比5401的1.7焦, 5402的2.6J感觉提升不大, 手头有5401的也没多大的购买欲望, 电机换成无霍尔依然兴趣不大, 要是出个5J的肯定会再入一个
更期待大有20v的曲线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对比5401的1.7焦, 5402的2.6J感觉提升不大, 手头有5401的也没多大的购买欲望, 电机换成无霍尔依然 ...

如果有了5401確實會對5402沒什麼興趣除非有打大孔的需要。大有的產品線確實少……

网友:
可以了,有的就不错了。

网友(2019-12-12):
比博世的180如何?

网友:
宣传片说是无霍尔电机,应该是同宗不同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没有威克士398划算的,398也是一千多但是398冲击力是5J比5402大了将近一倍 ...

确实,5404挺尴尬

网友:
5402 是无感无刷,启动肯定会慢些。

网友D:
听声音5402均匀提速,5401瞬间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5402均匀提速,5401瞬间提速

无感无刷没有反馈,速度不能精准控制,典型异步电动机,快满不好掌握 受负载影响。不推荐购买

网友:
正常,5402转速没5401那么高,锤击越力大 转速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