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支付宝申请的ETC到手就拆并改造---上海沪通卡ETC拆解。

楼主(2019-09-18):
支付宝申请的ETC到手就拆---上海沪通卡ETC拆解。
最近各大银行和微信支付宝都在推广ETC免费安装服务,
就在支付宝上申请了一个花了130元押金,激活后就退,今天到手就拆并改造。

老规矩,包装还不错。

设备还有泡沫保护。
随机还有一张卡,第一次用ETC,还不知道这玩意有啥用。
我重庆地区发个“沪通卡”啥意思,好在全国联网使用,要在以前只能在重庆办理。

设备显示“已预激活”,还不是真正的激活。
设备型号久誉JY0917

后面是双面胶和太阳能板,
还有一个微动开关,激活后这开关就是“一次性”的了。

侧边有usb口,估计是数据口,所以贴了张“禁止充电”的标。

没有一颗螺丝,全卡扣设计,这点东西难不倒大家。

正面两节电池,一块屏幕。这块屏幕平时有啥用,显示啥信息??

里面有两节电池。

背面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屏幕排线和太阳能插头。
还有个蜂鸣器,难道每次过收费站就"滴"一声?
第一次用,别笑。

电池型号
EVE亿纬锂能 锂亚电池ER14250E     1/2AA    3.6V1000mah
这种好像是一次性高容量电池,耐高温的那种,
那么太阳能板是给另外一节电池充电?

这是另外一节电池,好像有禁止高于3.95v的标志。

主板全貌,做工还不错。

单片机型号,ARM STM32L,系列属于超低功耗系列
STM32 L0微控制器具有高达64 KB闪存、8 KB RAM及高达2 KB的嵌入式EEPROM(无需闪存模拟),采用32到64针封装,包括节省空间的WLCSP36。
电流消耗参考值:
• 动态运行模式:低至87 μA/MHz
• 超低功耗模式 + 全RAM + 低功耗定时器:440 nA(16根唤醒线)
• 超低功耗模式 + 备份寄存器:250 nA(3个唤醒引脚)
• 唤醒时间:3.5 µs

数据口和YC1051易兆微电子蓝牙芯片。

其余全套都是skyrelay斯凯瑞利芯片
http://www.skyrelay-ic.com/index/list;jsessionid=F86A06C3283C944F16E4BA023C95E4F4
sky1311是NFC芯片方案。

sky6606是TEC的射频芯片,在官网找到了6605的资料。

找一节细铜丝。

微动开关下面有两个孔。

绑好微动开关,这样等于设备贴在了玻璃上,再次取下也不会失效。

网友:
现在的取下后,还可以再次激活的。

网友:
可以在背面直接把微动短路吗?

网友:
微动拆了直接短接吧

网友:
拆得很仔细,做工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信用卡?

邮政储蓄卡,里面一定要存钱啊!不然会拉入黑名单。

网友:
微动拆了直接飞线吧,或者直接加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政储蓄卡,里面一定要存钱啊!不然会拉入黑名单。

那不是很坑,还得扣费

网友:
肉多,现在可免费申请的ETC真多呀

网友B:
两块估计都是一次性锂电池,我问过银行,首装免费,顺带办张信用卡还送大米和食用油,但是如果设备损坏了换新需要390大洋。以前听开客运大巴的师傅说这玩意贴在前挡风暴晒故障率挺高的,估计以后换设备银行要吸血。还有绑储蓄卡,现在欠费只是黑户,估计以后要收滞纳金手续费啥的,不然就要你最低存5千大洋,银行肯定要从中赚钱的。现在不如趁着优惠弄一张无年费的联名信用卡绑定,高速还8折优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块估计都是一次性锂电池,我问过银行,首装免费,顺带办张信用卡还送大米和食用油,但是如果设备损坏了换 ...

如果坏了可以免费换啊。我们这就是。实在不行,销了,重新办另一家银行的。谁的免费办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坏了可以免费换啊。我们这就是。实在不行,销了,重新办另一家银行的。谁的免费办谁的 ...

现在是推广期间,肯定给你免费换,以前用银行U盾也是免费送,可以过了推广期坏了换新就收费60大洋。现在省际高速人工收费站都拆了,改为etc,不用都不行,你想想这以后是多大的油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推广期间,肯定给你免费换,以前用银行U盾也是免费送,可以过了推广期坏了换新就收费60大洋。现在 ...

等着割韭菜了

网友:
这不是9.5折吗?

网友:
太阳能假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政储蓄卡,里面一定要存钱啊!不然会拉入黑名单。

支付宝的ETC用邮政卡申请的卡里可以不充钱,直接扣支付宝里的钱,我咨询过客服,哪怕邮政卡去注销了都没事。

网友:
我也办了一个ETC 农业银行的 免费

网友:
我到手是这样的,就一个快递塑料袋子装着,而且没有螺丝的是卡扣的,有螺丝孔没拧螺丝

电池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