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马云家买的温控器发现无法工作

楼主(2019-09-18):
有谁知道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吗?按照商品介绍设置温度后led灯亮而开关控制端没有工作

按照介绍设置p3温度35,温度达到35后LED灯亮但是开关控制端未通电

网友A:
检查接线
目测输出开关两根线只接了一根

网友:
退货,淘宝这样的板子大多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
目测输出开关两根线只接了一根

连线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接线还是有问题的。输出开关是两根线,可以接允许范围内的交流电也可以接直流电。
其实我很好奇,状态指示灯亮起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附上一张关于开关的电路图。

楼主:
发现温控器用的5v供电无法启动继电器闭合电路,用12v能听到明显开合的声音

网友:
另外不清楚楼主现在是实验还是最终的电路应用。也就是说不太清楚楼主的意图。
我想说明的是,电路板上的继电器作为开关,是跟控制板隔离的一个独立的线路。如果楼主想利用控制板上的12V供电来控制某一个用电器,那么你至少需要用一根导线把控制板的12V接到图中空余的端子上,也就是标注为K1的接线端子。这样图中的输出线才会有输出。

网友:
如果继电器没有损坏,并且能听到吸合声,说明控制器是正常的。楼主说线路没有问题,这就怪了。我严重怀疑楼主的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温控器用的5v供电无法启动继电器闭合电路,用12v能听到明显开合的声音 ...

这个板5V肯定用不了。人家有说明供电电压是DC 12V。对于板上的单片机来说,只要满足其供电电路的要求单片机就能工作,但是继电器肯定是12V的,也就是说板子的供电最起码也要12V。低点也不是不可以,看继电器的实际最低吸合电压而定。

网友:
你供电多少这个是12V的,请用对应工作电压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温控器用的5v供电无法启动继电器闭合电路,用12v能听到明显开合的声音 ...

估计买错成了12V的,试试内置一个升压板上去。

网友:
我买了几个这样的温度控制器,,把它改成湿度控制器,浇水用很直观方便。电池用18650x2个,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买错成了12V的,试试内置一个升压板上去。

这控制器继电器要8-12V才能工作

网友:
以前厂子里捡的温控器好像还是个国外品牌货,一个塑料方盒子,挂闲鱼几十块被人瞬秒了。

网友C:
我的温度控制器,控制水温

楼主:
吖,没想到这么多回复,我的笔记本散热底座用的12v风散,办公的时候不是很热也开着很大的风燥,就买的这个温控,商品介绍写了最低输入5v被坑了,简单的做了一下

这是个5v输出的USB降压器

把他们合在一起,都是12v就这么接线了,也没什么不妥的就这样了。

网友:
热电偶有正负极的,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温度控制器,控制水温

这个盒子可以的

网友:
接3根线肯定错了。
这种控制器,继电器输出都是干接点,就是个独立开关。和控制部分的供电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5伏的电压要推动12伏的继电器动作显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