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容量只有512B,求解!

楼主(2019-09-18):
我的一块笔记本硬盘,西数1TB。平时拿它做备份的,今天拿出来和往常一样直接连在电脑硬盘接口上,开机找不到这块硬盘了。DiskGenius 找不到,HD Tune 也找不到。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提示格式化,格式化失败。LLFTOOL 显示只有512B容量。哭昏!!!

网友:
一个软盘扇区大小

楼主:
谁遇到过,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拿在手里,感觉一下硬盘有转的震动吗??

网友:
若笔记本正常,硬盘已挂,如有重要数据就不要反复上电找人修复吧。

网友:
台机盘的话有可能是主控板坏了
笔记本的话说不准,把BIOS焊下来换到一块好的主控板上或许能救回来

网友:
如果确定硬盘没有高空坠落,不存在坏道问题。可以试试换同型号主板。台式机我换过,笔记本没得玩过。

网友:
硬盘,特别是移动硬盘做备份有很大的风险,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长期不用的话,再度使用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收藏时一定要保持干燥避灰。

网友:
换一个电脑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这块硬盘是笔记本硬盘,在多台电脑上试验过(台式机和笔记本)最好的情况是512B。硬盘转动无杂音。

楼主: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电子产品要经常使用,不用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2021-06-30):
这个问题今天也遇到了,还没有解决,肯定不是硬盘硬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今天也遇到了,还没有解决,肯定不是硬盘硬件坏了

一般是固件损坏,如果数据不要,可以报废处理了。
找专业数据恢复挺贵。

网友:
这么小的硬盘从没见过,才512个字节,只能存256个汉字

网友:
硬盘电路板出问题了,读到的是线路板上的rom吧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玩n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玩nas

nas  不只自己看

楼主(2021-08-0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今天也遇到了,还没有解决,肯定不是硬盘硬件坏了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