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8):
下午收破烂收的一个绿源的充电器 一个杂牌的,有点不明白绿源的末端

输出加了个BT151的单向可控硅,有啥用,外面贴纸有写空载无电压输出,和可控硅有关?

楼主:
这块芯片没号

网友:
绿源很垃圾,散热不行。充电满了散热器滚烫

网友:
够省的,风扇一停,真会烧起来

楼主:
拆了一些个发现有可控硅的空载都没输出电压,有谁知道可控硅作用吗

网友:
可控硅用来断开空载输出电压,修这货最麻烦,用不了假负载,必须用真电池才能测试。

楼主:
另外一个充电器3842+358+一块没型号的

网友:
可控硅是确保外接电池时才有输出,不接电池没有输出,具体是外接电池时,可控硅G极加上正的偏置电压,可控硅导通,正常输出。修理时,可在可控硅G极增加一个合适的偏置电压即可

网友:
可控硅用于防止电池反接烧充电器 只有电池正负极对了才有输出  没字的8脚用于转灯控制 可以看成一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