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能配到第一代数码C8的尾部开关

楼主(2019-09-18):
第一代C8出来时兑换了好多只C8,兄弟姐妹各家送了一把,老爸老妈也给了一把,使用真不错,只有两把换过控制板或开关。上周回乡下,老妈说手电总是不太亮换了灯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97)后使用没几下尾部开关不能弹起。无奈从TB和数码两处买配件,TB买来的先到两天发现大了不能用,毕竟别人没了不能保证与数码C8相配不能怪别人,吃灰中。。。今天收到数码兑换的一堆C8、充电器及开关,没想到也不能用呀,原来数码之家的所谓尾部开关是新版C8(好像是第三代)尾部开关,与第一代C8完全不能共,请教各位坛友,你们肯定知道万能的马家超市哪座标有这配件出售吧,请指教!!不然这好好的C8用不了。

网友A:
穷人当时没M换第一代,后来活动花5600M币换了两个不知是几代,反正挂绳是扁的。这两手电做工是最差的一代,开关没用多久就会接触不良,不过看开关应该和你的一样,旁边两个开关是我在淘宝买的,都大了装不进开关座。

网友B:
看样子把角磨掉能装上。

网友C:
为什么不量好尺寸再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人当时没M换第一代,后来活动花5600M币换了两个不知是几代,反正挂绳是扁的。这两手电做工是最差的一代, ...

你这应该也是第一代吧,开关与我的一样,这种网上找的根本没合适的,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把角磨掉能装上。

磨不了,两端簧片,如果没簧片可能还能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量好尺寸再买呢?

从淘宝买来的开关是我没仔细量好尺寸不假,但数码这儿的开关兑换有尺寸吗?一无尺寸二无说明,买来才知道是最新一代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淘宝买来的开关是我没仔细量好尺寸不假,但数码这儿的开关兑换有尺寸吗?一无尺寸二无说明,买来才知道 ...

好像手电介绍里有说缺货,有个办法就是把铝仓体切了或者换了就能用新的开关了

网友D:
是不是这种开关?

网友:
不通用真的挺难办的。

网友:
单买好贵的,如果可以修好,不推荐购买新的。不过C8的开关接触面积大,电流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种开关?

是这种,但我买来的也大了,现在不搞了,直接买个水货电筒,再把电筒尾部换来用就是,这个我前后配件也花了近20元还是没合适的。上次换灯珠那儿没焊好今天短路了,调光板又烧了,有几次不亮还以为开关没搞过,拆开摸到调光板处弹簧才知道短路过,手都烫伤了。这数码兑换的调光板怎么正、负板也没标下呀?正板倒是好找,但另两个圆板哪个是接灯珠的负板的呀?

网友E:
WD-40往旧开关里喷一喷,基本能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40往旧开关里喷一喷,基本能药到病除。

这个早就试过了,没用,根本不弹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早就试过了,没用,根本不弹起呀。

设计有缺陷,所以改用新开关了。

网友F(2019-11-27):
用刀片把开关从中间撬开,把里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然后喷wd40,一般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刀片把开关从中间撬开,把里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然后喷wd40,一般可以恢复 ...

还原不了,不信你试下就是哈。

网友:
黏上可以啊

网友:
我就是这款电筒。不知道为什么弹簧压紧后就开路,轻压弹簧就通路。开关一直在闭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