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华 为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9-09-18):
前几天有点事回趟老家,处理完后就闲了下来,老爸说手机充电器不能充电了,问我能不能拆开看下,好吧,先用万用表量下接入,无阻值,应该有戏。
冰箱先冻一会,然后大锤伺候,无损拆解,拍照有点少,凑合吧.
这是拆开后

很明显看到烧掉的电阻

输出电容

请出我的私藏

换好后测量了前级无短路,输出端也正常,通电接手机可以充电,标称5v1a,看情况有余量,就这样吧维修结束

网友A:
10欧1W的保险电阻光荣退休了。

网友B:
电阻烧的乌漆麻黑,板子也烧糊了,究竟发生了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1W的保险电阻光荣退休了。

是啊,所以用了个熔断保险丝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烧的乌漆麻黑,板子也烧糊了,究竟发生了神马

正常使用,充电时可能散热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充电时可能散热不好

那个电阻不应该发热啊,怎么烧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不应该发热啊,怎么烧成这样

我也不理解,真心搞不懂什么情况

网友(2019-11-25):
若是烧背面的集成块 怎么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正品货芯片很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