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了个头灯, 帮看下这8脚芯片会是什么

楼主(2019-09-18):
这8脚芯片会是什么.1和4脚是正极,2和8脚是负极.

网友:
调光芯片吧

网友:
1-4貌似是焊在一起的,把线路跑一下画个图看看?可能是恒流芯片,这灯充电电路在外面充电器上?

网友:
一般我见过的九九九的头灯充电电压都是4.2v的,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A:
调光芯片吧?看见有一个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光芯片吧?看见有一个按钮的?

有两个按钮

楼主:
三极管是D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