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希捷的硬盘盒换硬盘需要格式化,重新刷固件能搞定吗

楼主(2019-09-18):
asm1153的主控,不知道重新刷固件能不能搞定啊

网友A:
可以的,asm1153换硬盘不用格式化。只怕灯显示不正确。或者换官方固件试试看。

网友B:
哪个盒子要格式化 我两种1153的都没加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盒子要格式化 我两种1153的都没加密啊

希捷新睿翼,我想买个玩玩,老板说要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捷新睿翼,我想买个玩玩,老板说要格式化

2.5的啊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asm1153换硬盘不用格式化。只怕灯显示不正确。或者换官方固件试试看。 ...

据说有灯不亮的毛病,刷官方固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啊 那就不知道了

3.5的虽然牛逼但是不方便啊,读2.5盘都要12v

网友C:
灯和软件有关和固件没关系,可以硬改但是很麻烦另外希捷不是西数,西数的连盘都读取不了
ASM1153本身也不带加密什么的,就是SATA2转USB3.0,有钱的话买个ASM1153E的比较好
还有新锐翼盒子好多假的,真的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和软件有关和固件没关系,可以硬改但是很麻烦另外希捷不是西数,西数的连盘都读取不了
ASM1153本身也不带 ...

和软件有关?什么意思不行我就搞个别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软件有关?什么意思不行我就搞个别的好了

希捷硬盘盒的灯,3.5的话是软件控制的,得下希捷的套件
2.5的不太清楚

网友:
希捷的加密机制,用的特殊偏移,换盘就要格式化,刷别的rom可以解决,代价是灯不亮或者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的虽然牛逼但是不方便啊,读2.5盘都要12v

1153也就配3.5的盘用 再过段时间估计3.5都不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3也就配3.5的盘用 再过段时间估计3.5都不配了

也是,还是搞别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