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荣耀路由器5.1V 2.1A电源,啸叫声好大,拆开看看

楼主(2019-09-18):
这个电源我后来查了一下,是华为荣耀WS831路由器自带的,
本身就不是给手机用的。开头先说明一下,省得有什么误会出来

具体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我没买过华为的路由器,家里和公司的路由器都是斐X和华硕的。
只记得这电源刚拿到手,我就把DC口改了MICRO USB接口,拿来充移动电源之类的东西

如果去掉电线的话,单单电源部分长得有点像华为手机那个SuperCharge 40W快充,
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吧,发现它的噪音很响,类似以前的那种火牛变压器的发出的啸叫声,
反正也用很久了,想拆开看看,弄坏了或者还是不行再换一个别的。

线是22AWG,对于这个电压电流的来说,给的还挺足

壳子超声波焊的太牢固了,我还是拿刀撬开的,外壳都破相了

里面感觉还行,

背面发现两个问题,一个电容裂开了??好像也不是我撬坏的
变压器的其中一个焊点好像是没怎么焊好

芯片特写

然后我换掉了那个裂开的电容,焊脚那补了锡

变压器缝隙那灌了点三防漆进去,
之前都是这么处理的,灌了胶的大部分都没有噪音了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漆还没干)

漆干的差不多的时候,装回去,貌似啸叫声小了,
但还是有,要凑近了听才能听到。算是有点效果了吧

顺便测一下,之前这种带线的电源,我都是用转接头再接万用表测的
现在有这个USB电流表就方便多了

电流有点飘忽不定,一下1.8A,一下1.2A。
而且没有线补

反正打算换了,在吃灰的电源里面挑一个
自带线材的电源我这可选的不多,只有AU和黑莓的

先试试AU的,这个是我一台夏普手机自带的充电器,还没怎么用过
线还挺长,挺柔软的

玛德制杖.....插头是歪把子设计也就算了,还两边还辣么宽,
航嘉的这种排插 间距算是比较宽的了,这都还能被挡住,这个OUT !

还有两个黑莓的充电器。飞宏代工的,我曾经的最爱,
负载能力超强,别看是5V 2A的,曾经试过3A的负载,它还能有4.8V的电压
只是发热会非常严重而已,正常使用的都只是温温热

充移动电源基本可以保持在5V 1.8A左右,就用这个算了。

网友A:
你这个输出部份没有电感,我之前有一个秋叶原的线板带USB输出,一带载就有啸叫,换掉次级输出电感,叫声立马没有了。

网友B:
飞宏那个形状的我有好几个其中一个2A一个3A的,做工相当的好

网友C:
你这插排灯还有红的,有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插排灯还有红的,有绿的

这个别提了,莫名其妙烧了一个灯,家里灯珠又只剩个绿色的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宏那个形状的我有好几个其中一个2A一个3A的,做工相当的好

飞宏的是不错,内部做工可能不像现在的那么精致,但也不算差了,用料和性能都相当不错,没记错的话,这个外型的电源还有7.5V 12V 版本的。插脚一样都可以取下来,出国用它还挺方便的,可以换成当地使用的插头,不用拖转换器了。

自家标签带USB口和这种给黑莓代工的我买过好多个,主要是当时买它们真的便宜,全新的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也不过15元,有个时候看到朋友亲戚什么用着山寨充电头,就送一个飞宏的给他。送出去的和我在用的都没有一个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出部份没有电感,我之前有一个秋叶原的线板带USB输出,一带载就有啸叫,换掉次级输出电感,叫声立 ...

输出那的确是没有电感,不过这个电源不带负载也会响,带了负载反而声音还小那么点。
如果充手机的话,这个倒是不像其他的改装电源,触摸失灵,屏幕会闪什么的,它都没有…就是声音,很吵

网友:
好多乐视3A,同一规格,有些打LETV的标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啊?而且楼主的插座这里已经禁卖,不安全!

网友E:
坏的这种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坏的这种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容量呢?

这种无极的陶瓷贴片电容 容量都不大,一般都只0.XXuF左右,甚至更小,损坏的话一个是可以找图纸看到底是多大的,耐压多少。二是如果没有图纸,就在附近电路上找电容测量参考,大多数都会用上同类型的。
最糟糕的情况,没有图纸,附近电路上也无法参考,就找个和损坏的体积差不多、颜色一样的就可以了,体积其实不一定非得一模一样,稍微大点高点也无所谓,耐压、容量可能会比之前高,有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么代换对电路没影响。换的颜色一定要一样,不然有可能换的不是同一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啊?而且楼主的插座这里已经禁卖,不安全!

就是变压器的问题,线圈不是很紧了

网友F:
这个是最早荣耀路由标配的那个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啊?而且楼主的插座这里已经禁卖,不安全!

而是松掉了,不是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最早荣耀路由标配的那个电源吧

看标题和第一段,我还特意标注了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是松掉了,不是太紧。

我说的是:不是 很紧了,不是太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标题和第一段,我还特意标注了型号。

没看标题,看你改了插头,这货我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无极的陶瓷贴片电容 容量都不大,一般都只0.XXuF左右,甚至更小,损坏的话一个是可以找图纸看到底是多 ...

说的够详细,谢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啸叫不一定是变压器问题,以前我也经常认为啸叫是变压器的问题,后来发现啸叫引起的原因很多,有空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