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Beston佰仕通2节7号充电套装

楼主(2019-09-18):
优惠购推荐的Beston佰仕通2节7号充电套装,券后5.9元包邮。充电套装外壳质量不错,挺结实的;充电器是5V输入的双节串充,型号:BST-C8001,充电器外观看着做工还可以,MicroUSB接口,比较迷你,重25g;配两节7号600mAh充电电池,单节重8g;送的MicroUSB口充电线是短接D+、D-的二芯线。充电器拆开看了看,电路很简单,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小电流串充;这种串充充电器对电池的一致性有要求,一致性不好的充电电池,不适合使用串充充电器,有短板效应。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Beston佰仕通2节7号充电套装。

短接D+、D-的MicroUSB口二芯充电线。

配两节7号600mAh充电电池,单节重8g。

5V输入的双节串充,型号:BST-C8001,外观看着做工还可以,MicroUSB接口,比较迷你,重25g。

外壳做工不错,想改装成14500充电器,遗憾的是电池槽有些短,手头14500尖头的放不进去;有机会改成单节充,小电流傻充有时候还能用得着。

电路很简单,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小电流串充;AA限流电阻是2个16Ω电阻并联,AAA限流电阻是2个16Ω并联电阻与2个20Ω并联电阻串联。

简单电路图

相关链接:
拆解倍特力8槽智能转灯快速充电器BPI-CD8X1

网友A:
容量会不会不够6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会不会不够600mah?

手头没有测试设备,看重量应该不会足量。

网友:
傻充一个,差评

网友:
这种可以自己做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看来自己得计算好充电时间手动定时断开5v了

网友B:
这个实际电流也就是160ma左右,这个电流对于镍氢来说无所谓,长期冲也没有任何问题,不会产生短板效应,因为他的电流太小

网友C:
如果真的经常要用到AA,AAA电池的话,还是建议买爱乐普。资金有限可以买BPI,真心耐用!充电器首选MR57,不嫌慢CS2A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经常要用到AA,AAA电池的话,还是建议买爱乐普。资金有限可以买BPI,真心耐用!充电器首选MR57,不 ...

其实是看好这个外壳,想改装成14500充电器,遗憾的是插槽有些短,手头14500尖头的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电流也就是160ma左右,这个电流对于镍氢来说无所谓,长期冲也没有任何问题,不会产生短板效应,因 ...

个人不看好2节串充。这个充电器外壳做工还不错,有机会改成单节充的,有时候小电流傻充还能用得着。

网友:
辣鸡,全凭包装盒子和外壳唬人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经常要用到AA,AAA电池的话,还是建议买爱乐普。资金有限可以买BPI,真心耐用!充电器首选MR57,不 ...

我那个吱吱响忘了型号的三洋充电器用了十几年了还在服役 目前是泰格斯和爱乐普二代电池

网友D: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电池,把膜撕开看看,有惊喜!电池竟然是拼结的,太坑爹了!0.5A放电不到300mah!

网友:
楼上拆的彻底^_^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电池,把膜撕开看看,有惊喜!电池竟然是拼结的,太坑爹了!0.5A放电不到300mah! ...

草,这是半截电池加占位筒拼接的啊,比倍量还坑
比较讨厌镍氢镍镉,两串的我宁愿用锂电池加二极管降压使用,单个锂电充电方便多了,镍镉镍氢用傻充得控制好充电时间,好点的充电器又挑电池,容量又小,各种不爽,没锂电省心。

网友:
西施的容貌,屌丝的内心。。。。

网友:
改18650或其它锂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