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0 29F01T2ANCMG2 失败

楼主(2019-09-18):
用很多工具报错信息一致

网友:
指定L06B的ISP!

网友A:
要自己添加引导参数,原来工具里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添加引导参数,原来工具里面没有,

参数现成的,直接指定isp就可以开了。

网友:
写一下参数就行了,要不然直接指定isp,楼上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