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牛U-64(64口)充电器,琴弦拆机

楼主(2019-09-18):
一看到它就非常喜欢,这么多插口,再也不用纠结该用哪个充电器了,全公司的手机都插不满。

这么多口,我数了半天,太多了,十个手指头明显不够用啊。

右上角印刷的U牛-64原来是64个USB口的意思,白数了。

背面就是电源开关,保险丝,220V插座。

电流好大,真不错。

左边一个风扇。
右边一个风扇,一个抽风,一个反抽风,形成一个抽风组合。

还注明了是温控风扇,达到温度才转,但是有一点不足就是通电瞬间不会转,这样的话相当于没有自检,坏了也不知道。

风扇小了点,才0.3W的功率,应该加一个30W离心风扇,那声音嗷嗷的,非常带劲,不用看指示灯,都知道它在开机。

前后侧板各有3颗螺丝。拆了螺丝就可以掀开上盖了。
一个大大大的电源板子,这东西主要就是电源,带了一堆USB插座的5V大电源。

64个USB插座被分成了两组,每组。。。反正挺多个。

看这电源板,做工还不错,不能说多好,该有的都有了。
比如三腿管,电阻,电容,铜丝,铝片。

整流桥采用了800V耐压,电流10A,瞬间180A的整流桥。
EMC电路设计的也没有缩水,算是个合格产品。

主电路采用了比较经典的TL494.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广泛应用于桥式单端正激双管式、半、全桥式开关电源里面。

5V输出端接了一个大大的滤波电感和4只10V6800uF的电容,总量27200uF,为啥这么大?还不是因为TL494的频率低造成的。

换个角度看主板,还是一堆金属塑料和砂子。

这个好看,整整齐齐的排列了16只双口USB插座。

这个才是我关心的,如果没有限流保护,短路一下肯定烟花,额定80A输出,瞬间还不知道有多大,那2万多微的电容爆发力还是有点吓人。

丝印C06CB的过流USB保护器,保证了单口过载短路,也不会影响其他接口。

64口充电器带1A负载电压5.23V。

60口带1A负载,电压5.17V,我还是喜欢高一点的,避免线损造成的受电端电压低,电流低。

60口与64口的合影。

网友:
看着好威猛的样子。

网友:
求送,不要和老婆抢充电器了。

网友:
不知USB口有输出协议芯片或电阻没有

网友:
这个厉害了,公司放一个就够用的

网友A:
虽然接口很多,但一个接口万一过流短路,估计触点容易烧化连在一起。我觉得小米4口电源还行,好像每个接口有独立的2.1A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好爽...但是用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爽...但是用在哪儿呢?

那些几十个部机的撸羊毛用的

网友:
看来是工作室用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接口很多,但一个接口万一过流短路,估计触点容易烧化连在一起。我觉得小米4口电源还行,好像每个接口 ...

我就喜欢你这种看帖不仔细的人

网友:
6根手指就够用了

网友:
强迫症需要吧

网友D:
方案落后,设计不完善,更像是个普通开关电源加上U口的改装品,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喜欢你这种看帖不仔细的人

下午看的时候贴子没加载完回复太快,以后等加载完成看仔细。独立加个过流保护芯片应该不难,觉得过流保护芯片都贵,可以独立PTC自恢复保险丝贴片等。

网友:
单位用还行,一家两,三部手机,能用这么大的充电器,电费也交不起。

网友E:
表示我还有两个这个坏掉的,好像也有几十个口的,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F:
这么多口一般用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口一般用不到啊

手机工作室一个都不够,一面墙的手机,替客户刷各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我还有两个这个坏掉的,好像也有几十个口的,扔一边吃灰去了

修一下,就是个大电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落后,设计不完善,更像是个普通开关电源加上U口的改装品,有安全隐患。 ...

充电器不也是一个电源加上U口,还好厂家比较认真,加了U口保护。如果真说出问题,那电脑电源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