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DIY一个简约型青春版有源音箱

楼主(2019-09-18):
:有时候,想听听古典音乐,舒缓一下心情,可家里缺一个合适的音箱。手机放音乐虽然方便,但总是带一股数码音,声音刺耳且不自然,与古典音乐的音色格格不入。咱们都是混数坛的,为什么不动手D一个?翻箱倒柜找出了几块以前剩下的白色PVC塑料板,打算手工制作一个造型简约、设计独特、内部电路复古化设计的有源音箱。

以前做模型剩下的PVC板:

根据音箱尺寸,剪裁110mm*110mm底板和盖板:

剪裁110mm*90mm侧板:

底板挖出喇叭口:

找到一个闲置的喇叭:

8欧3W,家用足够了:

喇叭对齐,强力胶粘到底板上:

强力胶粘贴侧板:

侧板之间要互相粘连:

3DD15D金封大功率三极管,老货,现在不多见了:

找了个接插件:

分开,插管脚用:

剪下一块洞洞板,绿色玻纤板比普通的黄色电木板可靠性要高一些:

音箱用交流电源,所以整流桥必不可少(有一条铜丝用于跨接焊点):

滤波电容要选大个的,滤波效果才好,1万U红宝石直接上,如果滤波不良噪声就会大,如同英语听力一般:

按照电路原理,把板子上所有的元件和引线都搞上去了:

最左边两个分别是输入输出电容,中间电感线圈是电源滤波用的:

蓝色方块是精密可调电阻,此外隐约可见一颗定值电阻:

黄色线连接三极管集电极(铁壳):

偏置电流调节电阻:

主板反面:

接下来自制限流电阻。找一节陶瓷管:

固定一端,绕电阻丝:

绕好后,看着还行吧:

电阻上机:

接好集电极引线:

接点上锡防止松动:

把管子的基极、发射极管脚插在主板的插座上:

加装交流电源输入接口,并引出音频输入(图中白色的同轴线):

音频输入接3.5mm接口:

简单搭一下试机,确保连接正确:

找一片铝散热片,涂抹导热硅脂:

放上去,用铜丝紧紧拴住:

(三极管上原来写的是3DD15D,字抹掉了)

(玛拉胶带作为临时固定,防止电阻丝松散,投入使用前会拆掉的)

焊接喇叭线:

后面板打孔:

内侧用电木板打孔涂502加固,防止拉扯损伤:

装上3.5mm接口,拧紧:

找到一条电源线和一个船型开关:

后面板另一侧打孔,安装保护套:

220V电源线穿过保护套,用开空槽的电木板紧固,并涂好强力胶水,确保不会松动:

后背板:

加装开关的后面板:

找到一个变压器,8V,0.75A,功率够用了:

220V电源线打结,连接开关,连接变压器,热缩管绝缘保护:

机内电源线和音频线合影:

电路部分制作完成,壳体组装环节开始:

喇叭四周垫几块硬板,减少箱体振动,喇叭顶部也要垫上硬板,将音腔与电路区分开:

安置好主板,用强力胶水和卡槽固定。可调电阻安装在侧板边缘(便于机外调节):

PCB和三极管都要固定牢固:

后面板在调节螺丝部位开槽,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偏置电流调节:

电源变压器用2颗螺丝固定牢固:

机内部件安装完成,不同姿势拍2张图:

粘合后盖。理好机内线缆:

现在音箱只剩下顶盖没装了,装顶盖前,先在顶盖上设置散热口,防止机内元件过热:

散热口对准发热元件:

粘好顶盖,修整毛刺,底部装上支撑脚,给喇叭安装保护网,音箱制作完成。

欣赏一下完成的作品图:

总结一下这个DIY音箱:只要偏置调的合适,音质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手机喇叭强不少,几乎没有听到交流声和箱体振动等噪声。缺点在于:1.喇叭高音不足,低音也没有那么震撼。2.由于此音箱内部采用复古设计,电路中也没有使用功放芯片,工作效率不如市售音箱,毕竟是自己设计的产品,就这一点而言在以后的DIY中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感谢观看!

楼主:
献上电路原理图:

改造自制音箱 - 阻容耦合输出改变压器耦合输出,效率直接翻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003

网友:
对这位兄弟不拘一格,潇洒至极的作风,我除了一个“服”字外,实在想不出别的来表达心情。

网友:
这是要加精呀!!

网友A:
很漂亮的制作!电路简单,效果如何?

网友:
选材令青春变得好残酷

网友:
外表还算漂亮了。这喇叭是那种小2.1音箱拆的低音喇叭吧,那玩意中低频喇叭,当然没有高音。没低音是因为功率不够,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制作!电路简单,效果如何?

效果还可以的,只要声音不开太大,音质没问题

网友:
光看这个帖子标题,我已经能猜对是楼主发的了

网友:
换达林顿管会有提升吧

网友:
可以听个响,但是说实话,稍微发烧的就瞧不上了

网友:
要想听高保真的音乐,除了音箱要好外,还要用模拟电路放大器或电子管放大器!
现在很多都是数字放大器,测指标很好,听感很差!

网友:
这电路还想要高音+低音,对它要求也太高了吧。这最多也是声音放大。上个功放芯片吧

网友:
这制作工艺不敢恭维

网友B:
3DD15,,。单管功放。这个就厉害了。调好了,声音也可以,发热比较厉害,要找到合适的工作点建议用信号源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D15,,。单管功放。这个就厉害了。调好了,声音也可以,发热比较厉害,要找到合适的工作点建议用信号源 ...

插电的电器,发热大了还能接受,关键是音质,声音开大就破音了

网友:
镇流器小子对甲类功放情有独钟~

网友:
果然很青春,很古典。听这个真的会流泪,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十几年前的小房子里,我也焊了一个这样的电路,也差不多了这样的喇叭。还有旁边的小芳妹子。。放着阿杜的离别。

网友:
够厉害啊,这个要顶了

网友:
创意不错,练练手,响就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