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可能是疯了,一百一买了50条苹果坏线…

楼主(2019-09-19):
带编号,酒精擦不掉,应该是真的
据说加热外壳可以无损拆壳
试了下,不行,还是暴力吧……

拆完了,屏蔽罩有焊点,看来是真线

上电磨打磨焊点

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把屏蔽罩取下

5颗料,看来真的
继续剥线
找到坏的地方了

正极线断了……
算了,该睡觉了,天马上亮了,有空修一下……

网友:
好坏放一边,买这么多干嘛用

网友:
兄弟敢想敢做,这下有的玩了。

网友:
可以开店了

网友:
确实有些多,看来楼主准备做大生意

网友:
固定铁壳拆掉以后,咋安装上啊, 我都不敢拆铁壳的. 直接焊接.热缩管缩起来.

网友:
买坏的线干嘛?修好了也卖不出去啊

网友:
要有注塑机,倒是能利用起来

网友:
买个闪电头才1.5

网友:
:titter:logo真的值钱。9.9包邮数据线一样用。你要是修好出售另当别说

网友:
iphone,爱疯嘛,自然需要疯!

网友A:
翻新不建议拆掉铁壳。

虽然铁壳外接线比较费事。

一旦去掉铁壳,板子跟头子连接处容易断裂;装壳后,使用过程中稍微受力就断了。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楼主果然是那个了

网友:
哪里有?我买的最便宜3元多一个,还是有黑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新不建议拆掉铁壳。

虽然铁壳外接线比较费事。

你说的太对了,都是实践出来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弄,坏了几个头子,以后就买便宜的mfi线,弄这玩意有点费事,买便宜mfi线更上算

网友:
铁壳一拆基本就废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花钱买活干,还没有报酬。

网友:
拆掉铁壳也可以,前提拆的时候小心,装回去的时候你要找的到强度比较高的胶水和合适的外壳
这是我修复的。

网友:
买这么老多干啥呢

网友:
N年前捡到一个苹果充电器和充电线好像转手就卖了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