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移花接木~松下EZT116充电钻与日立DS12DVC对比+拆修!完结篇

楼主(2019-09-19):
在上一集中对松下EZT116充电钻进行了详细到拆解和介绍。这集把松下和日立充电钻进行对比拆解和维修 。EZT116拆解后,没说明故障原因,这集就把想不到的故障原因展示给坛友们。下面是上一集的拆解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873

一楼:松下EZT116和日立DS 12DVC对比、拆解!

▼日立和松下充电钻

▼对比夹头日立分两段,不带主轴自锁功能。
松下一段带主轴自锁功能 。

▼夹头对比:
夹头保护,松下做的好,用料耐腐蚀不易上锈,坚硬度也高。

▼照明灯对比:
松下有照明灯,日立的没有。
现在到电钻照明灯比比皆是,但镍铬电池时代,照明灯用的并不多,也许是LED普及不高。

快慢档开关对比:
同样的位置,松下的是低 ,日立的是高 。

▼固定螺丝对比,松下的带自攻螺丝的设计
日立的普通螺丝设计。

▼对比内部构造,自己看:

▼阐明故障原因,是松下EZT116电机碳刷磨损殆尽。
并损坏了碳刷支架。

拆下来到电机

12齿驱动轮

后面构造

拆下来日立电机

▼对比发现都是12齿 ,直径应该一样。
仔细观察,看出松下齿轮硬度高,质量好。

另一发现:EZT116电机齿轮要宽一些。
最好办法——换齿轮。

购买了拉马 ,拔齿轮。

拉马尝试:发现齿轮间隙小,拉马放不进去,又遇难题,怎么办???楼下解决。

楼下继续:

楼主:
二楼:对调松下和日立充电钻电机齿轮!

▼拉马拔齿轮:齿轮缝隙小,放不进去怎么办?

构思:
1、磨薄拉马的脚 。
2、齿轮和电机间夹个钢片。
想起了上集中坛友说,一锤子的事,何必这么麻烦

▼于是在电机尾部,咣咣咣 ,一锤子搞定 。

果然拉马放进去了。

用力 夹紧 ,

拔齿轮中,螺杆中间的轴长度不够,怎么办?

▼于是找到一根钻头

截断

加在齿轮孔中,继续拉 ,齿轮拉下来了。

▼日立电机也这样拉下齿轮。
对比齿轮 ,很容易看出一个宽,一个窄 。

再颜色中,松下到质量好,硬度高。

▼对比电机 ,两个都是550电机 ,打算把日立的电机换到松下电钻上。
日立电机内部磨损很小。

日立电机的轴长很多,放在减速箱中,发现不碍事,不然还得截电机轴 。

再对比齿轮。

日立这个齿轮,比松下这个粗糙多了。

▼安装齿轮,最好压进去,,,台钳拿出来一看,用不上。

于是自制了齿轮推进器 ,

▼松下齿轮压进日立电机上。

焊接好正负极

▼安装上电机,轴长果然不碍事。

▼装上外壳,可调电源试机。

▼扭力调节,相当满意。 这是1、2、3档拧的螺丝 。
红松木太硬。0.24N·m取决于工作
(约2.4kgf-cm)18档增量
可以调整。
(参见“离合器刻度选择指南”)

换白杨木 ,这是1、2、5档拧的螺丝 。。。

▼一把性能优秀的钻,就这样复活了。
通过对比,这把EZT116比DS12DVC质量强很多,性能更强劲。

谢谢欣赏,楼下继续

楼主:
电钻好不好,看外观是走马观花,使用性能才最有说服力。

EZT116 参数

一、展示测试电钻

二、同心度测试

三、近距离同心度测试

优点介绍:
1、扭力从小到大,慢慢提升,使用感受最佳。
2、快慢档切换顺滑,没有任何卡滞。
3、电钻同心度高,用着舒心畅快。
4、碳刷磨损殆尽,减速箱和齿轮仍然强悍,质量可想而知。

感谢各位朋友到支持与鼓励

全文完!

回顾拆机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873

网友A:
这要有代用外壳就好了

网友B:
自己磨制一对碳刷,还是救活那个松下的电机,让她起死回生吧!

网友C:
动图的风格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有代用外壳就好了

以后会有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磨制一对碳刷,还是救活那个松下的电机,让她起死回生吧!

下次发拆电机的贴,你就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图的风格挺好玩的~

这样到风格体积最小, 传动态图难 。。。可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到风格体积最小, 传动态图难 。。。可有好办法?

高质量的只能外链了,本地可以压缩一下再传,这个在线的还不错https://www.yasuotu.com/gif

网友:
黄尚真是能折腾

网友:
看来存货不少

网友D:
国产:威特士,飘过……

网友:
好帖,学了不少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好帖,真详细,让人一目了然

网友:
全看完了,貌似要换个外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威特士,飘过……

功能一应俱全 ,好家伙

网友:
你这是借尸还魂

网友(2024-01-30):
8520用8022代替,科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