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U盘量产工具找不到,恳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9-09-19):
在淘宝被骗买了个假金士顿,之前出问题用CBM209X_UMPToolV7100-2018量产过两次都救回来了,这回在传电影的时候,突然找不到U盘了,但是用ChipGenius能看到,再想用之前的CBM209X_UMPToolV7100-2018量产发现也找不到了,拆开后发现是BGA封装的,不知道怎么短接,之前在B站给 杀手 大神私信,一直得不到回复,还恳请坛内大神能够救助,感谢了!
APToolV7100_19-03也看不到

网友A:
短接这两个脚试试

网友B:
不管是怎样的封装,短接D0~D7的焊盘还是有效的。

网友C:
你换一个新版的aptool和umptool,先用ap低格,然后在使用ump高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怎样的封装,短接D0~D7的焊盘还是有效的。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两个脚试试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一个新版的aptool和umptool,先用ap低格,然后在使用ump高格

感谢回复

网友:
闪存D0-D7脚是和主控直接连接的,可以短接主控D0-D7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