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压式心率测量电路

楼主(2019-09-19):
以前一个坛友发的电路,看样子是老外设计的,做一个看看
参数略有调整

未测试状态,输出为0

按上手指后,输出有波形了,但是有个技巧,手指不能按的太用力,
这样输出幅度就小

输出波形,它测的频率是1.6hz,实际上是还没稳定,因为时基选得很大
测量稳定时间需要较长,实际看频率大约是1hz,也就相当于1分钟60次
心率就是60了

这是轻按的效果,输出幅度较大,可以触发计数器了
老外做的是带计数器的,我这个没有,看看效果就行

用这个计数器试试

100hz,可能是上次测量的记录

才发现,这玩意不能按闸门时间来计数,而是一直计数,所以,没法测心率
但是能计数,还能看出心跳的占比,心跳一下为0.2秒,然后停0.8s再跳一下
占比不是50%的,哈哈,能不能PWM啊

有了血压测量仪,这个小制作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你可以制作一个血氧饱和度测量仪,估计换个传感器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制作一个血氧饱和度测量仪,估计换个传感器应该就可以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制作一个血氧饱和度测量仪,估计换个传感器应该就可以

哈哈,我简单理解,血液里氧气浓度大,颜色就红,浓度小,颜色就黑,类似动脉血和静脉血的原理吧

网友B:
闸门时间是个啥,人奸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闸门时间是个啥,人奸傻傻分不清楚~

刚水完贴就来报道了,不过粥棚开放时间已经结束了,下次早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水完贴就来报道了,不过粥棚开放时间已经结束了,下次早点

这倒霉孩子不干好事,这粥被你水的都没捞头了,好心给你加点干货你还不领情,说吧这回又贪几石粮

网友:
手机APP有这东西,用手指遮住摄像头和闪光灯,精确度相当高。

网友:
研究个测试血压和脉搏的 ,可以当中医了

网友C:
能否说下重点呀?不想看你的设备了,说说原理,出个实用的成品行不?拿示波器当心电图可不行,再说这个最多也只有测心率而不是血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下重点呀?不想看你的设备了,说说原理,出个实用的成品行不?拿示波器当心电图可不行,再说这个最多 ...

哈哈,没什么价值啊,后面就是定时计数器与显示了,做着没意思了,这个电路我没实验过,做一下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
测试设备挺专业的。